[应用相关] 使用clion开发STM32——点一个LED

楼主(2024-04-19):
需安装
Clion
STM32CubeMX
MinGW(编译)
gcc-arm-none-eabi(交叉编译)
OpenOCD(下载调试)
cmake
(默认都已安装且添加环境变量)

我使用的芯片:STM32H743VIT6
因为我手里没有Jlink,所以我使用的是STlink-v2。
如果使用Jlink的话可以选择不使用OpenOCD。

Clion配置

这里MinGW我使用的Clion自带的,使用自己安装的也可以。

OK,那我们接下来点亮一颗灯

新建项目

然后打开

更换芯片型号,我这里使用的芯片是STM32H743VIT6

设置时钟树

启用SWD调试接口

做一个简单的操作,点亮一颗LED开始。
设置GPIO

生成代码

回到Clion,这里先跳过

我这里编译报错non constant or forward reference address expression for section .ARM.extab
原因:最新的 STM32CubeMx 生成的 .ld 文件中含有 READONLY 关键字,此关键字只能在 gcc 11 版本及以后使用,gcc 10及以下版本解析不了报错
解决办法参考https://www.cnblogs.com/XuYuFan/p/18094079
删除掉READONLY
编译成功

在main中写一个简单的点灯程序

烧录
在工程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

# choose st-link/j-link/dap-link etc.
#adapter driver cmsis-dap
#transport select swd
#source [find interface/stlink.cfg]
source [find interface/stlink-v2.cfg]
transport select hla_swd
source [find target/stm32h7x.cfg]
# download speed = 10MHz
adapter speed 10000

配置OpenOCD

烧录成功

OK!现在板子上的LED已经开始闪烁啦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rerrick_rose/article/details/137739543

网友A(2024-08-31):
通过 STM32CubeMX 和 OpenOCD 配置和下载程序以点亮 STM32H743VIT6 芯片上的 LED。

网友A:
通过 STM32CubeMX 配置项目并生成代码,使用 CLion 进行开发和编译,最后通过 OpenOCD 下载程序,你可以成功地在 STM32H743VIT6 芯片上点亮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