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输入可调电源

楼主(2024-04-19):
一、产品简介
一款可以用于电子制作、电路调试的电源模块,支持多种接口输入,带显示数码管可显示可显示实时输出电压,显示实时电流,并且可设置过流保护,输出过流关闭输出以保护后级模块。
二、应用场景
1、 作为实验可调电源,电子制作实验中,作为直观方便显示电压和电流的调试电源模块,带可编程过流保护和自恢复保险丝,让电子实验减少炸机风险。
2、 作为维修电源,实现对待维修模块的保护电源,可调过流保护可以保证仅在设定功率下有电源输出,电路故障需求功率变大后,自动关闭电源,防止故障烧毁更多电路元件。
三、产品概述
1、 用STC8H8K单片机作为主控。
2、 使用2组3位数码管显示输出电压、输出电流。
3、 应用专用电流感应放大器进行电流检测,单片机片内12位ADC读取转换。
4、 支持TypeC 5V供电,DC5.5*2.1供电,接线端子三选一输入。
5、 带2.5A自恢复保险。
6、 输出开启、关断控制采用MOS管。
四、产品参数
1、 输入DC5-16V供电,C口输入电流1A。DC口、接线端子最大支持4A
2、 输出DC3.2-34V,接线端子接线,最大输出电流2.5A。
3、 主DCDC芯片采用XL6019E1,5A功率屏蔽电感。
4、 可调输出电流保护,0.05-2.45A可调,0.05A步进,旋转编码器调节。
5、 自恢复保险72V/2.5A
五、使用说明
1、 为模块接入其中一种电源,正负注意看电路板丝印,DC插座和接线端子有接反保护。
2、 模块上电,数码管点亮显示数据,蜂鸣器短鸣一声,即启动完成,左下角的上数码管显示输出电压值,下面的数码管显示输出电流值。
3、 旋转V丝印的电位器可改变输出电压,如丝印所示,向上顺时针旋转调节,输出电压增大。反之减少。
4、 旋转A丝印的旋转编码器可改变过流保护电流,如丝印所示,向上顺时针旋转调节,保护电流设置增大。电流数码管默认显示输出电流,转动旋转编码器后立即进入保护电流设置,此时电流数码管将闪烁显示保护电流设置值,旋转编码器即可上下调节保护关断电流。旋转时蜂鸣器提示。单击编码器退出设置界面或单击OUTPUT按键退出设置界面并直接输出。
5、 单击按下OUTPUT按键,电源开启输出,同时输出指示灯点亮。再次单击按下OUTPUT按键即关断输出。
6、 若输出电流超过设置值,将自动关闭MOS管以关断电源输出,同时蜂鸣器短鸣报警。模块保护后不会自动启动输出,需要再次点击OUTPUT按键,才可恢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