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还有人用汇编开发PIC单片机吗

楼主(2024-04-19):
新的单片机手册都没提汇编了。应该都用C了吧。

网友A:
用汇编的很少了,估计老一辈开发工程师还用

网友:
从来没用过汇编,根本看不懂。

网友B:
老型号的应该还是用汇编吧,特别是50岁以上的老工程师。

网友C:
用汇编的几乎见不到了吧,不过用8位pic单片机的有不少,都是用C开发

网友D:
我觉得会有,但是肯定不会很多

网友E:
一般可以用汇编啊,如果功能简单的话

网友F:
是的,尽管现代的单片机开发更多地使用高级编程语言(如C语言),但仍然有一些人在特定的场景下使用汇编语言进行PIC单片机的开发

网友G:
汇编语言允许开发者直接控制单片机的每个指令和寄存器,可以实现对硬件的精确控制,适用于对性能和时序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H:
正常来说,汇编语言可以更好地利用单片机的资源,如内存和寄存器,以实现更高效的代码和更小的存储空间

网友I:
相比高级编程语言,汇编语言的语法和编程风格更为底层和复杂,需要更多的学习和理解,所以我觉得汇编会越来越少的人会

网友J:
相对于高级编程语言,使用汇编语言编写代码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发效率较低

网友K:
汇编语言的代码通常较为冗长和难以理解,可读性较差,不利于代码的维护和团队协作

网友L:
一般来说,是用的少,不过基本上还是有人会用汇编的

网友M:
懂汇编的屈指可数了吧。

网友N:
本人稍早前的数传装置项目全汇编解决!

网友O(2025-09-20):
仍有人用汇编开发 PIC 单片机。在资源受限的 8 位 MCU 中,汇编能最大化节省空间,且其执行效率高,可直接操作硬件,在航天、军工等对代码执行时间要求严苛的领域不可或缺。不过,C 语言是主流,汇编通常用于优化关键代码或排查硬件问题。

网友P:
还有人用汇编开发 PIC 单片机。汇编语言能直接控制硬件资源,在需要优化性能或对硬件进行极精细控制时具有优势,如直接操作定时器、中断系统等。一些老工程师或在特定场景下,会选择用汇编来开发 PIC 单片机,以实现更高效的代码执行和更精准的硬件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