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VF103使用核内部timer定时器疑问

楼主(2024-04-19):
使用核内部timer定时器实现延时函数,为什么系统时钟要除以4?

void delay_1ms(uint32_t count)
{
   uint64_t start_mtime, delta_mtime;
   uint64_t tmp = get_timer_value();
   do{
        start_mtime = get_timer_value();
   }while(start_mtime == tmp);
  do{
        delta_mtime = get_timer_value() - start_mtime;
   }while(delta_mtime <(SystemCoreClock/4000 * count));

网友A:
这个和你是用的主频是有关系的,

楼主:
看了时钟树,原来是用系统时钟4分频后送入到核的timer

网友B:
看一下时钟图就行了

网友C(2024-06-07):
分频系数这是

网友D:
可能是为了让时钟小一些呗,就是这样

网友E:
为了让延时函数精度更高一些呗

网友F:
为了降低频率,才会除以4

网友G:
你看看你的频率呗,可能是频率分频,降低频率会这样

网友H:
你说的是除以4还是除以4000啊?

网友I:
就是一个系数,这个为了降低频率的

网友J:
计算原因,就是为了降低频率,好计算一个很好的延时函数

网友K:
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就是计算得到的这个系数

网友L:
这个可以写个实际的数也行,主要是为了计算方便吧

网友M:
这个主频设置有关吧

网友N:
如果定时器频率是主时钟频率的四分之一,那么在编程时就需要相应地调整计算公式

楼主(2024-09-25):
是定时器的输入时钟是系统时钟的四分之一,所以要除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