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总线供电的USB Hub设计注意

楼主(2024-04-19):
USB2 规范的第 7.2.1,连接到下游端口的任何 USB 设备不应通过 USB 描述符的 MaxPower 参数请求超过 100 mA 的电流。 否则,USB 主机可能会拒绝枚举连接到下游端口的 USB 设备。
确保上游端口的电流消耗不能超过:
连接至 Type-C 主机端口时为 1.5A
连接到传统 USB3 主机端口时为 900mA
连接至 USB2 主机端口时为 500mA
否则,需要外部 MCU 来监控与主机的连接并重新配置系统或在需要时强制/阻止某些 USB 设备。
为了符合 USB-IF 标准,需要配置集线器描述符以指示集线器由 USB 总线供电。
对于“总线供电”集线器,下游端口的数量限制为 4 个;

网友A:
总线供电集线器有可能需要外部供电。

网友B(2024-05-24):
电源供应稳定性,USB Hub需要提供稳定的电源供应,以确保连接的设备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C:
在设计时需要考虑USB设备的功耗和电流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源适配器或者电源管理芯片,以确保USB Hub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稳定的电压

网友D:
过流保护,USB Hub需要具备过流保护功能,以防止USB设备因为过大的电流而损坏

网友E:
在设计USB Hub时需要考虑加入过流保护电路或者选择具有过流保护功能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F:
热管理比较重要,USB Hub在工作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需要考虑散热设计,确保USB Hub能够在长时间工作时保持稳定的温度

网友G:
EMI和干扰,USB Hub需要考虑电磁干扰(EMI)和电磁兼容性(EMC)的问题,确保USB Hub设计符合相关的电磁兼容性标准,以减少对其他设备的干扰

网友H:
USB标准符合性,USB Hub需要符合USB标准的相关规范,包括USB 2.0、USB 3.0等标准,确保USB Hub能够与各种USB设备兼容

网友I:
端口保护,USB Hub的端口需要考虑防静电保护和过压保护,以确保连接的USB设备不会受到静电或者过压的损害

网友J:
热插拔支持,USB Hub通常需要支持热插拔功能,确保在连接和断开USB设备时不会对USB Hub和其他设备造成损害

网友K:
主要要注意的是HUB的挂载数量,还有供电方面,不然容易出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