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请教软延时的问题

楼主(2024-04-19):
ma, 341, We, HIL, 455, AC
在main起始就用软延时powerup_delay(),实测延时是8秒。
用的是IAR,优化为none。
看了仿真的汇编,while是3个指令,按理G455上电是HSI 8M时钟,这延时8秒怎么算的?

网友A:
HSI 8M时钟,你得看后面是不是是否还有分频或者倍频,最后看系统时钟是多少

网友B:
一般来说,软延时函数会使用一个计数器,在循环中逐渐增加计数器的值,直到达到某个预设的目标值。

网友C:
这个是一个虚值!

网友D:
尽管优化选项为"None",但编译器可能仍然对代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

网友E:
如果 powerup_delay() 函数中的 while 循环体只包含了一个 nop(无操作指令),那么在一个周期为 1/8MHz(即 0.125μs)的硬件时钟下,每个 nop 指令将消耗 0.125μs。

网友F:
在8MHz的时钟频率下,每个时钟周期是1/8MHz = 125ns。

网友G:
优化设置为None,但编译器仍然可能进行一些基本的指令重排或优化,这可能会影响循环的实际执行时间。

网友H:
如果循环体只有一个 nop,那么 3 个指令将表示 3 个周期,即 0.375μs。

网友I:
在延时期间,如果有中断发生或其他外部事件影响了处理器的执行流程,那么实际的延时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J:
IAR编译优化设置为None,这通常意味着编译器不会对代码进行额外的优化,因此我们可以假设汇编代码与C代码的执行效率大致相当。

网友K:
仿真环境可能与实际硬件环境不同,例如,仿真器可能使用不同的时钟源或执行速度。

网友L:
需要查看 powerup_delay() 函数中 while 循环体内的所有指令,并计算它们在一个周期内的执行时间。

网友M:
需要将时钟频率转换为周期数。对于8MHz的时钟,每个周期是1/8MHz = 0.125μs。

网友N:
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

网友O:
如果每次while循环迭代消耗3个指令周期,那么在8MHz的时钟下,每次迭代会消耗3个时钟周期的时间。如果我们知道powerup_delay()函数总共执行了多少次这样的迭代,我们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计算总延时:

总延时 = 迭代次数 × 每次迭代的时钟周期数 / 时钟频率

网友P:
看一下powerup_delay函数里面的代码

网友Q:
将循环体中每个指令的时钟周期数相加,得到每次循环所需的总时钟周期数。然后,乘以循环的次数,得到总时钟周期数。

网友O:
IAR优化设置为none,意味着编译器不会对代码进行优化,这可能会影响执行速度。

网友R:
while循环体包含3个指令。每个指令的执行时间取决于具体的处理器架构和时钟周期。

网友S:
可以计算每个循环所花费的时间。由于循环由3个指令组成,每个指令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这取决于指令的类型和架构。通常,一个简单的赋值或算术运算可能需要1到几个时钟周期。

网友T:
F4系列的单片机,这款单片机内部有一个HSI(高速内部时钟)振荡器,频率为8MHz。这意味着每秒有800万个时钟周期。

网友U:
系统时钟源仍然是HSI,并且没有被更改。

网友M:
可以做一些大致的估算。假设powerup_delay()函数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忙等待(busy-wait)循环,循环次数足够多以至于CPU在循环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在执行循环体内的指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粗略估计延时的时间。

网友H:
不是每个指令都恰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某些指令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来执行。

网友V:
实际上,每个指令可能需要多个周期才能执行,特别是涉及内存访问或跳转的指令

网友W:
指令实际上需要的时钟周期数多于 估计。

网友X:
一个简单的while循环,每次循环迭代都会消耗一定数量的时钟周期。

网友Y:
为了实现8秒的延时, 需要执行大约21,333,333个循环。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计算,实际的循环次数可能会因具体的指令和架构而有所不同。

网友Z:
你看一下power_delay函数里面的实现代码

网友AA:
并非每条指令都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完成,有些指令可能需要多个时钟周期才能执行。

网友AB:
指令实际上需要比估计的更多的时钟周期。

网友AC(2024-06-03):
尽管优化选项是“无”,编译器可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代码。

网友AD:
Iar 优化设置为无,这意味着编译器不会优化代码,这可能会影响执行速度。

网友AE:
关于软延时问题,软延时主要是指在软件或程序中的延迟处理。当处理数据或事件时,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延迟一段时间再执行下一步操作,可以通过编程实现这种延时功能。具体实现方式可能因编程语言和应用场景而异。

网友AF:
While 循环的主体包含三条指令,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取决于特定的处理器结构和时钟周期。

网友AG:
如果循环体只有一个 nop,那么3个指令代表3个循环,即0,375μs。

网友AH:
是不是时钟还有倍频跟分频啊

网友AI:
这种软件延迟都不是十分精确的。计算的时候,根据指令周期,乘以循环次数,得到延时数据,

网友AJ:
我想知道时钟是否有倍频和分频

网友AK:
这种软件延迟并不十分准确,当计算时,根据指令周期乘以周期数,以获得延迟数据,

网友AL(2024-10-30):
我通常直接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AM:
事实上,每条指令可能需要多个周期来执行,尤其是涉及内存访问或跳转的指令

网友AN:
建议使用硬件定时器而不是软件延时循环。

网友AO:
时钟频率需要转换为周期数。对于8MHz时钟,每个周期为1/8 MHz = 0.125μs。

网友AP:
在8mhz的时钟频率下,每个时钟周期为1/8 MHz = 125 ns。

网友AQ(2024-12-03):
而循环体包含三条指令,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取决于具体的处理器结构和时钟周期。,

网友AR:
这些软件延迟不是很准确。计算时,将指令周期乘以周期数,得到延迟数据。

网友AS:
这个软件延迟不是很准确。当计算时,指令周期乘以周期数以获得延迟数据,

网友AT:
在8mhz的时钟频率下,每个时钟周期为1/8 MHz = 125 ns。,

网友AU:
优化确实应该稍微设置一下

网友AA(2025-01-03):
时钟也有倍频和分频吗?

网友AV:
这些软件延迟不是很准确。在计算期间,指令周期乘以周期数以获得延迟数据。,

网友AW:
在8mhz的时钟频率下,每个时钟周期为1/8 MHz = 125 ns。,,

网友AX(2025-02-09):
在8mhz的时钟频率下,每个时钟周期为1/8 MHz = 125 ns。,,,

网友AY:
根据你提供的描述,while循环有3个汇编指令,我们可以分析这些指令的执行时间。

如果每个指令占用1个时钟周期,那么每次循环执行的时间就是3个时钟周期。

网友AI:
执行代码需要使用时钟周期,根据指令的时钟周期累计结果机损延时时间。不一定准,会受到中断处理的影响。

网友AI:
有心跳中断处理的话,用心跳处理会更准确。

网友AI:
利用中断处理,自己设置一个足够大的计数变量。每次要计算时间,清零后计时也好;计算时间差也好,都比较准。

网友AZ:
系统时钟源仍然是内部硬件时钟(HSI),没有改变,简单说,系统时间依然依赖于硬件本身的时钟。

网友BA:
指令周期乘以CPU时钟周期就是延时时间

网友BB:
软件延时适合不需要精确控制时间的应用,另外软件延时效率太低了。

网友AS:
如果循环体只有一个空操作指令,那么每个循环都由一个指令构成,持续时间为大约0.375微秒

网友AT(2025-05-17):
中断或外部事件会打断延时,导致实际延时变长。

网友BC:
可以用计时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