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V-V有保留寄存器吗

楼主(2024-04-19):
RISV-V有保留寄存器吗,想在程序错误的时候保留一些参数,重启后看到。

网友A:
不如留空1小片RAM,甚至可以复用不重要的RAM,反正都要重启,直接覆盖就行。

网友B:
若想保存一些参数,可以放在FLASH某一位置处,即使掉电后数据也能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