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x系列单片机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功耗如何?

楼主(2024-04-19):
在低功耗方面,GD32F10x系列单片机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功耗如何?是否有特定的功耗优化功能或模式?

网友A:
这个建议你看一下数据手册对各种工作模式的说明

网友B:
如一楼所述,MCU的各种低功耗模式下的功率消耗在数据手册里面都说了。

网友C:
对应芯片的手册上应该有写,你可以去查看一下。

楼主(2024-05-21):
GD32F10x系列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功耗情况及其特定的功耗优化功能或模式
https://bbs.21ic.com/icview-3378624-1-1.html?fromuser=t60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