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x系列的单片机的性能如何?

楼主(2024-04-22):
GD32F10x系列的单片机的性能如何?主频、Flash和RAM容量等参数如何?

SYSBIOS (TI-RTOS Kernel) v6.40用户指南.pdf

网友A:
直接看官方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B:
说实话,性能很一般

网友C(2024-05-31):
GD32F10x系列是一系列由国产芯片厂商光磊微电子推出的ARM Cortex-M3内核的微控制器。该系列的性能较为可观

网友C:
主频:通常主频为最高 108 MHz。

网友C:
Flash 容量:通常为 16 KB 到 512 KB。

网友C:
RAM 容量:通常为 4 KB 到 64 KB。

网友C:
这些参数在不同的型号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选择适合的型号。

网友C:
这一系列的微控制器还具有丰富的外设和功能,比如各种通信接口(如SPI、I2C、USART)、定时器、ADC、DAC等,能够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D(2024-07-31):
该系列MCU旨在提供高性能、低功耗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各种嵌入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