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hc32f030进行keil软件仿真

楼主(2024-04-20):
这边用小华给的例程进行软件仿真,跑起来会出现no read premission,在debug界面该怎么设置

楼主:
就是这个界面,试着跑一下会出现“no ‘read’ permission”,该怎么设置debug界面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m0_65220915/article/details/132761246
要用 2 不能选 1,那个是模拟模型,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m0_65220915/article/details/132761246
要用 2 不能选 1,那个是模拟模型,不支持 ...

我就是想先试试软件仿真,芯片不支持就算了

网友B:
感觉直接用硬件仿真会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先试试软件仿真,芯片不支持就算了

你对某些存储器没有读权限,直接加上就好了D:\Backup\Documents\My Pictures\Saved Pictures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code_snow/article/details/131520567?ops_request_misc=%257B%2522request%255Fid%2522%253A%2522171444819416800188553581%2522%252C%2522scm%2522%253A%252220140713.130102334..%2522%257D&request_id=171444819416800188553581&biz_id=0&utm_medium=distribute.pc_search_result.none-task-blog-2~all~sobaiduend~default-2-131520567-null-null.142^v100^pc_search_result_base6&utm_term=keil5%E8%BD%AF%E4%BB%B6%E4%BB%BF%E7%9C%9F%E6%97%A0read&spm=1018.2226.3001.4187

这个csdn链接有好几种处理方法,我一般用第二种方法,直接改读写权限,使能存储器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code_snow/article/details/131520567?ops_request_misc=%257B%2522request%255Fid% ...

谢谢分享

楼主(2024-05-22):
引用 网友C:
你对某些存储器没有读权限,直接加上就好了

试过了,把存储器加上权限也找不到PORTABCD端口

网友D(2024-06-28):
这个不能仿真吗?

网友E:
应该是不支持仿真

网友F(2024-08-28):
通常是由于调试配置不正确或者访问权限设置问题。

网友G(2024-09-29):
权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