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有什么用,对光电元件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4-04-20):
 一、防止工业烟尘污染是环保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消除工业烟尘污染,首先要知道烟尘排放量,因此必须对烟尘源进行监测、自动显示和超标报警。烟道里的烟尘浊度是用通过光在烟道里传输过程中的变化大小来检测的。如果烟道浊度增加,光源发出的光被烟尘颗粒的吸收和折射增加,到达光检测器的光减少,因而光检测器输出信号的强弱便可反映烟道浊度的变化。

 原理由光通量对光电元件的作用原理,不同所制成的光学测控系统是多种多样的,按光电元件(光学测控系统)输出量性质可分二类,即模拟式光电传感器和脉冲(开关)式光电传感器。模拟式光电传感器是将被测量转换成连续变化的光电流,它与被测量间呈单值关系。模拟式光电传感器按被测量(检测目标物体)方法可分为透射(吸收)式,漫反射式,遮光式(光束阻档)三大类。

 所谓透射式是指被测物体放在光路中,恒光源发出的光能量穿过被测物,部份被吸收后,透射光投射到光电元件上;所谓漫反射式是指恒光源发出的光投射到被测物上,再从被测物体表面反射后投射到光电元件上。所谓遮光式是指当光源发出的光通量经被测物光遮其中一部份,使投射到光电元件上的光通量改变,改变的程度与被测物体在光路位置有关。

 二、对射型光电传感器若把发光器和收光器分离开,就可使检测距离加大。由一个发光器和一个收光器组成的光电开关就称为以射分离式光电开光,简称对射型光电传感器。它的检测距离可达几米乃至几十米。使用时把发光器和收光器分别装在检测物通过路径的两侧,检测物通过时阻挡光路,收光器就动作输出一个开关控制信号,它的主要缺点有:

 1.对射式是发射端发出红光或红外,接收端接收。有物体经过光线切断,便输出信号。四个脚趾的是电线,发射端只用接棕色线和蓝色线,棕色接正极,蓝色接负极。接收端除了棕色和蓝色线,还要接黑色线为信号输出线,所以在分辨线路的时候不记得的话会比较麻烦。

 2.对射型光电传感器一般是要用光学透镜的,如果不用那受外界干扰就比较大,在内用透镜的容情况下对射型光电传感器的控制电路就特别重要。也就是信号的有效检出和判断。当有人出现时就发出信号。就要考虑人的大小高度,遮光的时间等等。

 3.对射型光电传感器是直接在光电传感器的上方直接有障碍物的时候产生安装的时候位置是相对的回归应该是在一个水平上,所以安装起来会比较麻烦。
 文章来源:https://www.zhboyang.com/news/wenda/58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