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系列单片机支持哪些通信接口和协议?

楼主(2024-04-25):
GD32F30x系列单片机支持哪些通信接口和协议?是否有硬件加速器支持?

网友A:
基本的都是有的,UART,IIC,SPI,485,CAN,232....

网友:
建议 用 CAN通信

网友B:
主要是看接口,通信协议都是在接口上实现的。

网友C(2024-06-30):
串行通信接口:

USART/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接口,支持全双工通信。
SPI:串行外设接口,支持全双工通信和多从设备通信。
I2C:双线串行总线接口,支持主从设备通信。

网友D:
一般硬件加速器是支持哪方面的功能的呢

网友E:
485和232的话 还得外接专用的芯片把

网友F:
可以通过一种通讯方式来扩展连接其他通讯方式的芯片

网友G:
普通的通讯也用不到硬件加速器啊

网友H:
并不是该系列的所有单片机都支持这些接口的

网友I:
什么样的接口就符合什么样的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