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x系列单片机的安全性功能如何?

楼主(2024-04-24):
GD32F30x系列单片机的安全性功能如何?是否支持硬件加密引擎或安全启动功能?
这个系列的单片机的工作温度范围是多少?是否适用于工业级应用?

网友A:
温度范围是-40~85°C,

网友A:
GD的MCU目前只有工规和车规两种;

网友B:
硬件加密的MCU比较少,一般都是加一个外部加密芯片。

网友B:
工业级应该是有的,可以去官网看看。

网友C:
可以使用安全加密芯片或者国密芯片来完成保密通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