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x系列单片机支持低功耗模式和动态电压调节吗?

楼主(2024-04-26):
GD32E50x系列单片机支持低功耗模式和动态电压调节吗?

网友A:
GD32E50x系列单片机支持低功耗模式和动态电压调节功能

网友B:
动态电压调节?这个是什么功能?

网友C:
低功耗模式肯定支持的呀,基本上每个32位单片机都支持。

网友D:
可以查一下数据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