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与ARM系列单片机兼容?

楼主(2024-04-24):
GD32VF103系列单片机的软件开发工具链和环境是否与ARM系列单片机兼容?

网友A:
应该会有所不同的,ARM平台的编译工具和RISC-V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你可以看看GD32VF103的环境搭建教程。

网友B:
都是ARM 内核,开发环境都是兼容的。

网友C(2024-07-31):
GD32VF103系列单片机基于RISC-V架构,与ARM系列单片机的开发工具链和环境不直接兼容。

网友D:
它们基于不同的处理器架构和指令集,应该是不兼容的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Nuclei Studio IDE等基于Eclipse的集成开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