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x系列单片机是否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RTOS)

楼主(2024-04-21):
GD32E50x系列单片机是否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RTOS),如FreeRTOS或ThreadX,以实现多任务处理?

网友A:
肯定支持的啊,FreeRTOS,uCos,RTThread等

网友B:
肯定是支持的,51都有自己的RTOS,更何况ARM芯片。

网友C:
支持的,跟着rtos官方文档描述操作,把对应cortex m33相关参数修改一下就移植完成了

网友D:
肯定支持的啊,只是不支持Linux。

网友E:
都是支持的,需要自己去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