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系列单片机是否有人工智能相关的软硬件支持

楼主(2024-04-23):
对于需要嵌入式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功能的应用,GD系列单片机是否有相关的软硬件支持,如神经网络加速器或优化算法库?

网友A:
可以用一些MCU开源的机器学习算法。

网友B:
估计都只能用主频跑AI算法,没发现有什么AI加速器。

网友C:
MCU跑机器学习算法就算了吧,跑些简单的应用还行。

网友D:
可以请教一下原厂,实际上应该是有一些做开源的在做,但是GD的话估计没有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