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支持哪些通信接口和协议

楼主(2024-04-20):
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支持哪些通信接口和协议,如SPI、I2C、UART、CAN等?

网友A:
又是一个不看芯片手册就想搞开发的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实属有点低级化

网友C:
如果了解这些接口任意一个单片机都可以做到。

网友D(2025-11-03):
IC32MX 系列支持丰富通信接口和协议:含 UART(异步串口)、SPI(同步串行)、I²C(两线式);支持 CAN 总线(部分型号)、Ethernet(带 MAC 控制器)、USB 2.0(Device/Host/OTG);还可通过外设模拟其他协议。适用于工业控制、物联网等需多设备通信的场景,接口配置灵活,满足不同传输速率和拓扑需求。

网友E:
PIC32MX 系列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和协议,包括 UART、SPI、I²C 等基础接口,以及 CAN、Ethernet(部分型号)、USB 2.0(主机 / 设备)、LIN 等。还支持 IrDA、I²S,可扩展实现 Modbus、TCP/IP 等协议,适用于工业控制、物联网等需多设备通信的场景。

网友F:
PIC32MX 系列支持丰富通信接口和协议:含多个 UART(支持 RS-232/485)、SPI(最高 40Mbps)、I²C(支持 SMBus);集成 CAN 2.0B、Ethernet(部分型号)、USB 2.0(Device/Host/OTG);还支持 LIN、IrDA 等,适配工业控制、嵌入式通信等场景,满足多设备互联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