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功耗表现如何

楼主(2024-04-23):
在低功耗方面,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功耗表现如何?是否有特定的功耗优化功能或模式?

网友A:
应该是有低功耗模式的,在低功耗模式应该不错。

网友B:
低功耗模式的教程有吗

网友C(2024-05-24):
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在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功耗表现会有所不同

网友D:
在运行模式下,微控制器会以最高的频率运行,功耗相对较高。在睡眠模式下,微控制器会关闭部分模块或者降低工作频率,以降低功耗。在待机模式下,微控制器会关闭大部分模块,只保留少量必要的模块工作,功耗最低

网友E:
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通常会提供一些功耗优化功能或模式,例如:低功耗时钟等

网友F:
提供低功耗时钟模块,以降低微控制器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时钟功耗

网友G:
允许关闭不需要的外设模块,以降低功耗。

网友H:
低功耗睡眠模式,提供多种低功耗睡眠模式,以降低微控制器在睡眠状态下的功耗

网友I:
事件唤醒,支持外部事件唤醒功能,可以在待机模式下通过外部事件唤醒微控制器

网友I:
低功耗时序,提供低功耗时序设置,以降低微控制器在低功耗模式下的时钟频率

网友J:
在具体选择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时,建议查阅相关的技术手册和参考手册,详细了解不同工作模式下的功耗表现和功耗优化功能,以便选择最适合您应用需求的微控制器型号

网友K(2025-08-30):
PIC32MX 在运行模式约几十 mA,空闲模式数 mA,休眠模式低至 μA 级,深度休眠可到 nA 级,依时钟和外设状态差异明显。

网友L(2025-11-07):
PIC32MX 系列在运行模式功耗约 10-50mA(依主频);休眠模式关闭 CPU,外设可运行,约 0.5-5mA;深度休眠模式仅保留 RAM 和部分外设,约 1-10μA;待机模式仅保留最小电路,低至 0.1μA 以下。功耗随主频降低、关闭外设增多而显著下降,适合电池供电场景按需切换模式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