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滤波器

楼主(2024-04-20):
二阶滤波器标准形式为什么可以写成图片中那样?w0为什么可以像图片中那样定义?

网友A:
一阶系统大家用移相45度为转折点, 二阶系统当然可以以极点移相90度做特征点。

网友B(2024-07-11):
分母中的S的幂代表阶数
所以n2不等于0

分子中s的幂不大于分子最高幂

后面的就是化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