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配置和使用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的定时器和计数器来生成PWM信号

楼主(2024-04-22):
配置和使用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的定时器和计数器来生成PWM信号。
使用MPLAB XC32编译器和MPLAB X IDE开发环境。

如何使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来生成特定频率的PWM信号。

#include <xc.h>

#define PWM_PERIOD 1000 // PWM周期,单位:计数器值
#define PWM_DUTY_CYCLE 500 // PWM占空比,单位:计数器值

void initPWM() {
    // 配置RD0引脚为数字输出
    TRISDbits.TRISD0 = 0;

    // 配置定时器2
    T2CONbits.TCKPS = 0b000; // 1:1 分频
    T2CONbits.TON = 1; // 启用定时器2

    // 配置定时器2的周期
    PR2 = PWM_PERIOD;

    // 配置OC1(RD0)为PWM输出
    OC1CONbits.ON = 0; // 关闭OC1
    OC1CONbits.OCM = 0b110; // PWM模式
    OC1RS = PWM_DUTY_CYCLE; // 设置PWM占空比
    OC1R = PWM_DUTY_CYCLE; // 初始化PWM占空比
    OC1CONbits.ON = 1; // 启用OC1
}

int main() {
    // 初始化PWM
    initPWM();

    while (1) {
        // 可以在这里添加其他操作
    }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

我们使用定时器2和输出比较器1(OC1)来生成PWM信号。
initPWM()函数用于初始化PWM。首先配置RD0引脚为数字输出,然后配置定时器2的频率和周期,最后配置输出比较器1(OC1)为PWM输出模式,并设置PWM的占空比。
main()函数中的无限循环用于保持程序运行,您可以在其中添加其他操作。

将这个代码保存为一个.c文件,然后在MPLAB X IDE中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将这个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编译并下载到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中

网友A:
主要用定时器比较多,定时器比较输出模式。

网友B:
感谢分享,定时器的配置算是比较灵活的,可以有多种功能,还没玩过PIC,有机会尝试下官方编译环境

网友C:
感谢分享,
看来楼主源代码发现定时器的配置算是非常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