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配置和使用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的ADC模块进行模拟信号采样

楼主(2024-04-23):
配置和使用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的ADC模块进行模拟信号采样,您可以使用MPLAB XC32编译器和MPLAB X IDE开发环境。

如何使用ADC模块获取模拟输入信号的值。
#include <xc.h>

#define ADC_CHANNEL 0 // ADC采样通道,这里选择AN0
#define ADC_MAX_VALUE 1023 // ADC最大值(10位ADC)

void initADC() {
    // 配置模拟输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
    ANSELAbits.ANSA0 = 1; // 设置AN0为模拟输入

    // 配置ADC模块
    AD1CON1bits.ON = 0; // 关闭ADC模块
    AD1CON1bits.FORM = 0; // 输出数据格式为整数
    AD1CON1bits.SSRC = 0b111; // 自动转换
    AD1CON1bits.ASAM = 0; // 自动采样模式关闭

    AD1CON2bits.VCFG = 0; // 参考电压源选择AVDD和AVSS
    AD1CON2bits.CSCNA = 0; // 不扫描输入通道
    AD1CON2bits.SMPI = 0; // 中断触发后每个转换后产生中断
    AD1CON2bits.BUFM = 0; // 双缓冲模式关闭

    AD1CON3bits.ADRC = 0; // ADC时钟源选择PBCLK
    AD1CON3bits.ADCS = 0b111111; // ADC时钟分频为64

    AD1CHSbits.CH0SA = ADC_CHANNEL; // 选择AN0作为ADC输入通道

    AD1CON1bits.ON = 1; // 启用ADC模块
}

unsigned int readADC() {
    AD1CON1bits.SAMP = 1; // 开始采样
    while (!AD1CON1bits.DONE); // 等待采样完成
    return ADC1BUF0; // 返回ADC转换结果
}

int main() {
    unsigned int adc_value;

    // 初始化ADC
    initADC();

    while (1) {
        // 获取ADC采样值
        adc_value = readADC();

        // 在这里进行处理,例如输出到串口等
    }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

我们使用ADC模块的AN0通道进行模拟信号采样。
initADC()函数用于初始化ADC模块,配置采样引脚、采样参数等。
readADC()函数用于进行ADC转换,等待采样完成并返回转换结果。
main()函数中的无限循环用于不断获取ADC采样值,并进行处理,例如输出到串口等。

需要将这个代码保存为一个.c文件,然后在MPLAB X IDE中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将这个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编译并下载到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中。

确保您已正确配置了工程的设备和编译器选项。

网友A:
寄存器的操作,读取的思路很不错。

网友B:
模拟输入引脚为模拟输入模式,正确的模式才能工作。

网友C:
这个系列的ADC速度很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