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UART模块实现与计算机的串口通信并进行数据传输

楼主(2024-04-24):
配置和使用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的UART模块进行串口通信,您可以使用MPLAB XC32编译器和MPLAB X IDE开发环境。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示例程序,演示如何使用UART模块实现与计算机的串口通信并进行数据传输。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o.h>

#define SYS_FREQ 80000000 // 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的系统时钟频率,单位:Hz
#define BAUDRATE 9600 // 波特率

void initUART() {
    // 配置引脚为UART模式
    U1RXR = 0b0001; // RX引脚配置为U1RX(RB8)
    RPB7R = 0b0001; // TX引脚配置为U1TX(RB7)

    // 配置UART模块
    U1MODEbits.ON = 0; // 关闭UART模块
    U1MODEbits.BRGH = 0; // 低速模式
    U1BRG = (SYS_FREQ / (16 * BAUDRATE)) - 1; // 计算波特率设置
    U1MODEbits.PDSEL = 0b00; // 8位数据,无校验
    U1MODEbits.STSEL = 0; // 1个停止位
    U1STAbits.URXEN = 1; // 启用接收
    U1STAbits.UTXEN = 1; // 启用发送
    U1MODEbits.ON = 1; // 启用UART模块
}

void sendCharUART(char c) {
    while (U1STAbits.UTXBF); // 等待发送缓冲区为空
    U1TXREG = c; // 发送字符
}

char readCharUART() {
    while (!U1STAbits.URXDA); // 等待接收缓冲区有数据
    return U1RXREG; // 返回接收到的字符
}

int main() {
    char received_char;

    // 初始化UART
    initUART();

    // 发送欢迎信息
    sendCharUART('H');
    sendCharUART('e');
    sendCharUART('l');
    sendCharUART('l');
    sendCharUART('o');
    sendCharUART('\n');

    while (1) {
        // 接收数据
        received_char = readCharUART();

        // 回显接收到的数据
        sendCharUART(received_char);
    }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

我们使用UART模块进行串口通信,配置RB8和RB7引脚作为UART的接收和发送引脚。
initUART()函数用于初始化UART模块,配置波特率、数据位数等参数。
sendCharUART()函数用于发送单个字符到UART模块。
readCharUART()函数用于从UART模块接收单个字符。
main()函数中的无限循环用于接收从计算机发送的数据,并回显到计算机。
您需要将这个代码保存为一个.c文件,然后在MPLAB X IDE中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将这个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编译并下载到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中。

网友A:
串口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现场总线接口。

网友B:
串口通信速率受距离影响较大,最好是转换成差分信号传输。

网友C:
与电脑进行传输需要做电平转换

网友D:
原来手动配置也不难,学会了。好贴。

网友E:
MCU与PC间通信主要就是串口,或者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