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演示如何配置外部中断控制器来触发LED灯的闪烁

楼主(2024-04-25):
您使用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时,您可以配置和使用中断控制器(如外部中断控制器)来处理外部事件。以下是一个示例程序演示如何配置外部中断控制器来触发LED灯的闪烁。

#include <xc.h>

#define LED_PIN LATBbits.LATB7 // 使用RB7引脚作为LED控制引脚

void initExternalInterrupt() {
    // 配置RB13引脚为数字输入
    TRISBbits.TRISB13 = 1;

    // 配置外部中断控制器
    INTCONbits.INT0EP = 0; // 设置外部中断0为上升沿触发
    IFS0bits.INT0IF = 0; // 清除外部中断0标志位
    IPC0bits.INT0IP = 1; // 设置外部中断0优先级
    IEC0bits.INT0IE = 1; // 启用外部中断0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INT0Interrupt(void) {
    // 处理外部中断0的中断服务程序

    // 反转LED状态
    LED_PIN = !LED_PIN;

    // 清除中断标志
    IFS0bits.INT0IF = 0;
}

void initLED() {
    // 配置RB7引脚为数字输出
    TRISBbits.TRISB7 = 0;
}

int main() {
    // 初始化外部中断控制器
    initExternalInterrupt();

    // 初始化LED
    initLED();

    while (1) {
        //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LED状态,这里不需要其他操作
    }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

我们使用外部中断0来触发LED的闪烁,外部中断0连接到RB13引脚。
initExternalInterrupt()函数用于初始化外部中断控制器,配置外部中断0为上升沿触发,并启用中断。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INT0Interrupt(void)是外部中断0的中断服务程序,当外部中断0被触发时,会调用这个函数。
initLED()函数用于初始化LED控制引脚。

main()函数中的无限循环用于保持程序运行,实际的LED状态处理在外部中断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完成。

您需要将这个代码保存为一个.c文件,然后在MPLAB X IDE中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将这个文件添加到工程中,编译并下载到PIC32MX系列微控制器中。

网友A:
中断触发实践。

网友A:
比如利用IO中断触发,或者定时器触发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正常不是有配置工具吗,直接就能配置并生成工程的

网友C:
这个外部中断来驱动LED的话挺好的一个**

网友D:
这是用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E:
感觉你可以用库函数来玩吧,这样是不是会更简单一些?

网友F:
MCC好像就能配置工程是不是?

网友G:
这种写的话,还算是干净利索,不过用他家例程来搞应该更简单一些

网友H:
不错了,能很快的熟悉中断和操作IO,挺好挺好

网友I:
正常定时器触发也行,但是跟外部中断触发不是一个应用

网友J:
感觉写的还行,但是这个XC.H是什么头文件?

网友K:
话说PIC32是不是就是微芯比较好的MCU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