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如何使用SPI模块与外部SPI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2024-04-22):
如何使用SPI模块与外部SPI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include <xc.h>

#define SPI_CS LATBbits.LATB0 // 使用RB0引脚作为SPI片选引脚

void initSPI() {
    // 配置SPI引脚
    TRISBbits.TRISB0 = 0; // 将片选引脚RB0配置为输出

    // 配置SPI模块
    SPI1CONbits.ON = 0; // 关闭SPI模块
    SPI1CONbits.MSTEN = 1; // 主模式
    SPI1CONbits.SMP = 0; // 采样相位设置为中间
    SPI1CONbits.CKE = 1; // 数据时钟边沿选择为下降沿
    SPI1CONbits.CKP = 0; // 时钟极性选择为空闲时为低电平
    SPI1CONbits.MODE32 = 0; // 8位模式
    SPI1CONbits.MODE16 = 0; // 8位模式
    SPI1CONbits.ENHBUF = 0; // 禁用增强缓冲区模式
    SPI1BRG = 0; // SPI时钟分频为1
    SPI1CONbits.ON = 1; // 启用SPI模块
}

unsigned char transferSPI(unsigned char data) {
    SPI_CS = 0; // 使能SPI片选

    // 发送数据
    SPI1BUF = data;
    while (!SPI1STATbits.SPIRBF); //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 读取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received_data = SPI1BUF;

    SPI_CS = 1; // 禁用SPI片选

    return received_data;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data_to_send = 0x55;
    unsigned char received_data;

    // 初始化SPI
    initSPI();

    while (1) {
        // 与外部SPI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received_data = transferSPI(data_to_send);

        // 在这里进行其他操作,例如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增加要发送的数据
        data_to_send++;
    }

    return 0;
}

网友A:
SPI可以驱动外部SPI的存储芯片。

网友B:
SPI和I2C都是常用交换数据的串口。

网友C:
配置好就能交换了,一个主机,一个从机

网友D:
你说的SPI模块是指MCU的SPI的外设吧?

网友E:
其实你用串**换数据估计会更好一些

网友F:
找个demo呗,然后用demo来搞

网友G:
建议看看例程,然后就知道如何用SPI来驱动了

网友H:
这个简单啊,例程一般都会提供的吧

网友I:
正常交换呗,硬件SPI的方式就行,如果你有逻辑分析仪,可以用模拟时序的方式,模拟SPI的

网友J:
可以先弄个简单的练练手的,比如SPI读取存储数据之类的

网友K:
要注意主机和从机的逻辑,不然实现不了的

网友L(2024-07-21):
试过MCC配置的吗?

网友L:
MCC配置的函数跟这个好像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