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ADC

楼主(2024-04-20):
凌鸥的LKS32MC057EM6S8芯片的ADC输入阻抗是多少?在电阻分压电路上用0.1%的电阻分压得到的电压用万用表量和理论上的误差有点大。采集0~10V,30K和10K分压。比如输入3V,万用表量分压后只有0.726V。正常应该在0.75V。

网友A:
先校准一下试试

楼主:
你的意思是程序上校准吗。后来测试的在分压电阻后接个跟随器就是正常的了。

网友B:
ADC一般情况下先进行校准再进行采集

网友C(2024-06-26):
凌鸥提供的ADC初始化库函数已经加载了校准值,老的库函数没有,检查一下库函数是不是最新版本

网友D:
1.可以从官网上下载对应的adc例程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adc配置的问题

网友E(2025-07-24):
你好,我想问下你用这款芯片uart的通讯i/o口可以发送出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