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测试和验证英飞凌MCU产品的低功耗模式如何确保能够及时响应

楼主(2024-04-26):
如何确保英飞凌MCU产品在低功耗模式下能够及时响应外部事件,并且在唤醒后外设状态恢复正常?

网友A:
这个是MCU芯片设计决定了的

网友B:
设计好唤醒的方式,一般都是用中断方式。

网友C:
看你要求的功耗有多低,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一些很多外设不关闭的睡眠模式。

网友D:
你可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开发板,试试的啊,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E:
要是以后电池的问题,能改善,配合芯片的低功耗设计,嘿嘿嘿

网友E:
从低功耗状态恢复到正常工作模式,除了中断,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吗?

网友F:
外部中断做唤醒源

网友G:
只能用中断触发吧

网友H:
优化和迭代

网友I:
确保实时响应

网友J:
持续监控和更新

网友K:
唤醒后立即全频率运行

网友L(2024-07-16):
目前PSOC系列产品的休眠样例(HAL,RTOS)都是基于注册回调的方式进行处理,包括允许休眠的检查,进入休眠准备,退出休眠准备,休眠失败回调,这4中状态。
以 https://github.com/Infineon/mtb-pdl-cat1/blob/master/drivers/source/cy_scb_uart.c
cy_en_syspm_status_t Cy_SCB_UART_DeepSleepCallback(cy_stc_syspm_callback_params_t *callbackParams, cy_en_syspm_callback_mode_t mode) 为例。
对于如何判断外部事件是否能及时响应,需要考虑:
1. 当前整个系统的回调链表的执行时间一共有多长
2. 事件响应是否能够在休眠退出回调里就执行了, 这里需要考虑这个时候有屏蔽中断函数的CriticalSection的状态。
3. 如果是中断函数处理,当前事件的中断优先级是不是足够。

综合考虑后,应该可以有结论。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比如期望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网友M(2024-08-17):
可以根据MCU的数据手册,配置设备进入不同的低功耗模式(如休眠模式、待机模式等)。

网友N(2024-09-30):
飞凌MCU产品在低功耗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