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MCU产品提供了一些寄存器设置或API函数来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模块

楼主(2024-04-23):
英飞凌MCU产品提供了一些寄存器设置或API函数来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模块,比如定时器、串口等。

可以使用这些设置或函数来控制外设模块的状态。

举例来说,如果不需要定时器功能,可以通过相应的设置来关闭定时器,这样可以减少功耗。

如果不需要使用串口通信,可以通过相关设置来关闭串口模块,以节省电能。

这些功能设置和接口函数在产品的数据手册或者技术文档中都可以找到。

网友A:
有道理。有时候确实有这方面的考虑。谢谢分享!

网友A:
这种处理,能否在工作中根据需要,再开放设备呢?

网友B:
感觉你要是能用个黑色的字体就好了,这个字体看起来好累眼睛啊,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处理,能否在工作中根据需要,再开放设备呢?

可以灵活使能或关闭的。

网友D(2024-05-23):
这不是正常吗,都是不用的话可以关闭的

网友E:
一般来说,低功耗可能才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F:
我觉得如果一直供电的话,其实没必要考虑关闭外设吧

网友G:
其实你不初始化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方式比较好,尤其是针对对功耗有些要求的方案

网友I:
其实直接不用的外设用disable就好了吧

网友J:
这种API估计也不会有人会用吧,不用不初始化基本就可以

网友K:
你这是为了低功耗来考虑的,基本上是不用就关闭

网友L:
电路方面其实也要做好,不然有漏电流的话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