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寄存器设置或API函数来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模块,以降低功耗

楼主(2024-04-20):
小华半导体的MCU产品通常也会提供一些寄存器设置或API函数来关闭不必要的外设模块,以降低功耗。你可以查阅相关的文档,了解如何使用这些设置或函数来控制外设模块的状态。举例来说,如果你不需要使用定时器功能,可以使用相应的设置来关闭定时器模块,从而节省功耗。同样地,如果你不需要使用串口通信,也可以通过相关设置来关闭串口模块。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降低系统的功耗,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做低功耗应用时,不用的外设和IO都要做配置。

网友B:
https://mp.weixin.qq.com/s/s2_jdKFlRphmR8w3khj4FQ
我看公众号上有人已经分享了低功耗相关的注意事项了。

网友C:
芯片默认很多外设都是不开启的吧?

网友D:
功耗确实是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一般我都是把引脚设置成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