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如何解决小华单片机HC32F4A0PITB串口通信中的超时问题?

楼主:
如何解决小华单片机HC32F4A0PITB串口通信中的超时问题?

网友A(2024-04-23):
可以把问题描述更清楚些,这样才更加让人容易理解,便于讨论。

网友B:
串口超时?是发送超时还是接收超时?

网友C(2024-08-12):
波特率不匹配

网友D:
使用示波器等工具检查串口信号的波形和电平,确保信号质量良好,没有干扰或衰减。

网友E: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合理?

网友F:
检查并确认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的设置也完全一致。任何不匹配都可能导致数据解析错误或通信超时。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G:
配置串口接收超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