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05测评】1.开箱点灯

楼主(2024-04-20):
开发板已收到
接下来先点个灯,先到官网把开发资料下载下来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05.jsp#Resource
我这里用AT32_Work_Bench生成Keil的工程,先把Keil的器件包安装上
打开AT32_Work_Bench,MCU系列选择AT32F405,型号选择AT32F405RCT7-7

板子上预置了12M的高速晶振和32.768k的低速晶振,先在侧边栏选择CRM然后选择时钟振荡器

在时钟配置中切换RTC和系统时钟源

查看开发板手册,确定LED使用的IO
左键点击对应的IO选择GPIO_Output
右键点击IO修改标签名,改成和手册中一样的LED2 LED3 LED4
点击生成代码
第一次用先点击下边的固件包管理
在上方选择想要安装固件包的目录,可以选择从本地安装或从网络安装,从本地安装需要选择下载的固件包zip

安装完成后是这样的
之后点击确定就行了,生成完成后打开工程,在main.c中加入简单的点灯代码
/* add user code begin 0 */
void delay(uint32_t delay)
{
    while(delay--);
}

/* add user code end 0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ai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add user code begin 1 */

  /* add user code end 1 */

  /* system clock config. */
  wk_system_clock_config();

  /* config periph clock. */
  wk_periph_clock_config();

  /* nvic config. */
  wk_nvic_config();

  /* init gpio function. */
  wk_gpio_config();

  /* add user code begin 2 */

  /* add user code end 2 */

  while(1)
  {
    /* add user code begin 3 */
    gpio_bits_toggle(LED2_GPIO_PORT,LED2_PIN);
    delay(0x800000);
    gpio_bits_toggle(LED3_GPIO_PORT,LED3_PIN);
    delay(0x800000);
    gpio_bits_toggle(LED4_GPIO_PORT,LED4_PIN);
    delay(0x800000);
    /* add user code end 3 */
  }
}
编译并烧录,点灯就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