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带通滤波器加入一定的耦合可以变成带阻,为什么?

楼主(2024-04-20):
10阶带通滤波器
为什么带通滤波器加入红色框框的两个耦合以及改变R1值(变大),就可以变成带阻?有没有高手会!!?

10阶带阻滤波器

网友A:
图不清楚,但是看着好像不光是你说的地方变了

网友B:
同样器件当然可以既可用于带通也可用于带阻。 比如串联LC,用于前向通道就是带通,一端接地就可带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