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电源管理领域DSP相对于单片机的优势

楼主(2024-04-20):
      单片机也叫微控制器,而DSP是数字信号处理器。数字电源技术是一种电源控制技术。它将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相结合,通过数字信号处理器对电源系统进行实时监控和控制,实现对电源的智能化管理。与传统的模拟电源相比,数字电源具有更高的精度、更快的响应速度、更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等优点。    数字电源技术的基本原理是通过DSP对电源系统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电流等参数进行实时采样和处理,然后根据预设的控制策略对电源系统进行调节,以实现对电源的精确控制。此外,数字电源技术还可以实现多种保护功能,如过压保护、欠压保护、过流保护、短路保护等,确保电源系统的安全运行。
   数字电源的设计,如果用工业级的通用MCU,对比DSP,基本该有的外设都有,包括PWM, ADC, UART等等。唯一普通MCU没有的就是对数字电源精度影响最大的外设:High-Resolution Pulse Width Modulator(HRPWM), 即高分辨率PWM外设。该外设是独立于常规PWM模块之外的一个外设,和常规PWM并不一样。对于数字电源来说,尤其是高频应用,最重要的就是HRPWM这个外设,这是和普通单片机主要的优势。其余ADC采样延时,精度差异,代码执行速度并不是首要因素。
另外也并不是非DSP不可,只要有HRPWM这个外设,使用M4核ARM也是不错的选择,这种方案也很常见。

   另外,数字电源要一个芯片完成环路运算及保护功能,代替传统的模拟芯片控制,同时具备通信接口功能,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软件控制,非常灵活,尤其是环路处理上,可以加特殊处理,方便至极。
   综上所述,DSP在这个领域具有单片机所没有的强大优势。

网友A:
现在用高端点的MCU也能实现

网友B:
现在DSP和MCU界限越来越小,,像STM32的G系列和GD32的E5系列都有HRPWM,也支持DSP指令和FPU

网友C:
DSP慢慢被MCU淘汰。

网友D(2025-06-22):
还是各有优势的,DSP也不会完全淘汰。DSP 在高速信号处理(如 FFT、滤波)有算法效率优势,而高端 MCU 侧重集成度与低功耗。两者形成差异化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