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C89C52呼吸灯

楼主(2024-04-21):
为什么我这代码在仿真的时候不是LED亮度变暗,而是在一直闪烁

网友A:
因为楼主的代码就是这么写的啊 一次亮一次灭啊

网友B:
因为楼主没有理解你的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当引脚输出为0的时候 就不给小灯供电了

网友D:
楼主贴的这个代码 应该是亮5毫秒然后灭95毫秒的意思

网友E:
想要让小灯的亮度变暗 应该调整它两端的电压逐渐变小

网友F:
亮和灭就是0和1啊   代码和现象是相符合的

网友G:
你这个是一亮一灭的程序,使用呼吸灯的话,得对其引脚进行变化输出啊,一般用PWM输出,调节脉宽改变呼吸灯节奏

网友H(2024-08-31):
确保在更新占空比时,正确地访问了相关寄存器(例如TIMx->CC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