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办法将多个exe文件打包成一个exe啊?

楼主:
代码堆成屎山了,现在只能用多个exe相互调用工作。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多个exe合并在一起啊?

网友A(2024-04-21):
用Winrar打包成自解压软件。

网友A:
里面可以设置成自动运行程序。

网友B:
这个需求挺好,但是好像没有

网友C:
是的,你可以使用一些特定的软件来将多个exe文件打包成一个单独的exe文件。这种技术通常被称为"exe打包"或"exe封装"。

网友D:
你可以将多个独立的exe文件和它们的依赖文件打包成一个单独的可执行文件,方便用户一次性运行。

网友E:
你可以写个脚本啊,一起运行呗

网友F:
Inno Setup是一个免费的安装制作工具,它可以创建自定义的安装程序,并将多个文件打包成一个exe文件,用户可以通过运行这个exe文件来进行安装。

网友G:
NSIS是另一个流行的安装制作工具,它可以创建自定义的安装程序,并将多个文件打包成一个exe文件

网友H:
有一些专门用于exe打包的第三方工具,比如BoxedApp Packer、VMware ThinApp等

网友I:
这个方案没这么试过,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是有EXE打包软件的

网友J:
互相调用的时候,直接写脚本直接让另一个运行起来不就行了么

网友K:
网上锁用winrar,不知道是不是能一起运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