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驱动LCD黑白屏显示汉字

楼主(2024-04-21):
示例代码是在Nuvoton的基础上添加LCD汉字显示功能NU-LB_004学习板。本规范旨在为客户提供参考设计想要在LCD上显示汉字的用户。目前,只有“”的字符新唐电子” 可以显示。如果要显示多个字符,客户需要生成一个16×16的字体库。16×16字体的生成是从左到右,然后从上到下。如果字符很少,你可以把它放在芯片闪存上。如果你有更多的角色,那就是建议将它们放在外部SPI闪存上。
/*---------------------------------------------------------------------------------------------------------*/
/*                                                                                                    */
/* Copyright(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lcd_Driver.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LCD demo start.\n");
    /*---------------------------------------------------------------------------------------------------------*/
    /* Init LCD                                                                                */
    /*---------------------------------------------------------------------------------------------------------*/
    LCD_Init();
    LCD_EnableBackLight();
    LCD_ClearScreen();

    LCD_Print(0, "This is LCD demo");

    ShowChar(1, 4, 'N');
    ShowChar(1, 5, 'u');
    ShowChar(1, 6, 'v');
    ShowChar(1, 7, 'o');
    ShowChar(1, 8, 't');
    ShowChar(1, 9, 'o');
    ShowChar(1, 10, 'n');

    ShowCharCH(2, 2, 0); //in the third row and third column of LCD show  '��'
    ShowCharCH(2, 3, 1); //in the third row and fourth column of LCD show '��'
    ShowCharCH(2, 4, 2); //in the third row and fifth column of LCD show  '��'
    ShowCharCH(2, 5, 3); //in the third row and sexth column of LCD show  '��'

    while (1);
}

楼主: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LCD_Driver.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
* $Revision: 4 $
* $Date: 19/06/20 10:49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051 series LCD Module library source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LCD_Driver.h"

extern  const char Ascii[];
extern  const char CHCode[];
/**
  * @brief  For SPI write method
  * @param  u32Data    Data will be written by SPI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static __INLINE void SpiWrite(uint32_t u32Data)
{
    SPI0->TX0 = u32Data;
    SPI0->CNTRL |= SPI_CNTRL_GO_BUSY_Msk;

    while ((SPI0->CNTRL & SPI_CNTRL_GO_BUSY_Msk));

    SPI0->CNTRL |= SPI_CNTRL_IF_Msk;
}

/**
  * @brief  Use SPI0 interface to configure LCD module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LCD_Init(void)
{
    /* Use SPI0 for LCD */
    SYS->P1_MFP &= ~(SYS_MFP_P17_Msk | SYS_MFP_P16_Msk | SYS_MFP_P15_Msk | SYS_MFP_P14_Msk);
    SYS->P1_MFP |= SYS_MFP_P17_SPICLK0 | SYS_MFP_P16_MISO_0 | SYS_MFP_P15_MOSI_0 | SYS_MFP_P14_SPISS0;

    CLK->APBCLK |= CLK_APBCLK_SPI0_EN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SPI0_RST_Msk;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SPI0_RST_Msk);

    /* Initial SPI0 data format and SPI0 clock */
    SPI0->CNTRL = SPI_CNTRL_CLKP_Msk | SPI_CNTRL_TX_NEG_Msk | (9 << SPI_CNTRL_TX_BIT_LEN_Pos);
    SPI0->DIVIDER = ((12000000 / 2000000) >> 1) - 1;

    /* Enable the automatic hardware slave select function. Select the SS pin and configure as low-active. */
    SPI0->SSR = SPI_SSR_AUTOSS_Msk | SPI_SSR_SSR_Msk ;

    // Set BR
    SpiWrite(0xEB);

    // Set PM
    SpiWrite(0x81);
    SpiWrite(0xA0);

    SpiWrite(0xC0);

    // Set Display Enable
    SpiWrite(0xAF);
}

/**
  * @brief Configure start address of LCD
  * @param PA PA value for LCD
  * @param CA CA value for LCD
  * @return None
  */
static void SetPACA(uint8_t PA, uint8_t CA)
{
    // Set PA
    SpiWrite(0xB0 | PA);

    // Set CA MSB
    SpiWrite(0x10 | (CA >> 4) & 0xF);

    // Set CA LSB
    SpiWrite(0x00 | (CA & 0xF));
}

/**
  * @brief Show a char on LCD
  * @param x X position
  * @param y Y position
  * @param ascii_word    ASCII character that will be shown on LCD
  * @return None
  */
void ShowCha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ascii_word)
{
    int i = 0, k = 0;
    unsigned char temp;
    k = (ascii_word - 32) * 16;

    for (i = 0; i < 8; i++)
    {
        SetPACA((x * 2), (129 - (y * 8) - i));
        temp = Ascii[k + i];
        SpiWrite(0x100 | temp);
    }

    for (i = 0; i < 8; i++)
    {
        SetPACA((x * 2) + 1, (129 - (y * 8) - i));
        temp = Ascii[k + i + 8];
        SpiWrite(0x100 | temp);
    }
}

/**
  * @brief show 16��16 Chinese character on LCD
  * @param x X position,x=0��1��2��4
  * @param y Y position,y=0��1��2��4��5��6��7
  * @param index    Chinese character library in CHCode array
  * @return None
  */

void ShowCharCH(uint8_t x, uint8_t y, uint16_t index)
{
    int i = 0, k = 0;
    unsigned char temp;

    k = index * 32;

    /*Display 8��16 points in the upper half*/
    for (i = 0; i < 16; i++)
    {
        SetPACA((x * 2), (129 - (y * 16) - i));
        temp = CHCode[k + i];
        SpiWrite(0x100 | temp);
    }

    /*Show 8��16 points in the lower half*/
    for (i = 0; i < 16; i++)
    {
        SetPACA((x * 2) + 1, (129 - (y * 16) - i));
        temp = CHCode[k + i + 16];
        SpiWrite(0x100 | temp);
    }
}
/**
  * @brief Enable back-light of LCD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LCD_EnableBackLight(void)
{
    GPIO_SetMode(P1, 0x02, GPIO_PMD_OUTPUT);
    P11 = 0;
}

/**
  * @brief Disable back-light of LCD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LCD_DisableBackLight(void)
{
    GPIO_SetMode(P1, 0x02, GPIO_PMD_OUTPUT);
    P11 = 1;
}

/**
  * @brief Show a string on specific line
  * @param line Line number
  * @param str string
  * @return None
  */
void LCD_Print(uint8_t line, char *str)
{
    int i = 0;

    do
    {
        ShowChar(line, i, *str++);
        i++;

        if (i > 15)
            break;
    } while (*str != '\0');
}

/**
  * @brief Clear screen to background color
  * @param None
  * @return None
  */
void LCD_ClearScreen(void)
{
    int i = 0;
    /*CLEAR ALL PANEL*/
    SetPACA(0x0, 0x0);

    for (i = 0; i < 132 * 8; i++)
    {
        SpiWrite(0x100);
    }

    SpiWrite(0x10f);
}

楼主:
/**************************************************************************//**
* @file     Ascii_Table.c
* @version  V3.0
* $Revision: 2 $
* $Date: 14/01/21 5:25p $
* @brief    ASCII mapping tab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const char Ascii[]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0, 0x00, 0x0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00, 0x00, 0x00, 0xC0, 0x30, 0xC0, 0x30, 0x00, 0xC8, 0x39, 0xCF, 0x39, 0x0F, 0x09, 0x01, 0x00,
    /* $ */
    0xE0, 0x10, 0x10, 0xF8, 0x10, 0x10, 0x60, 0x00, 0x30, 0x41, 0x42, 0xFF, 0x42, 0x44, 0x38, 0x00,
    /* % */
    0xC0, 0x20, 0x10, 0xE0, 0x20, 0xE0, 0x18, 0x00, 0x01, 0xC2, 0x31, 0x0C, 0x73, 0x88, 0x44, 0x38
    ,
    /* & */
    0x00, 0xE0, 0x10, 0x10, 0xE0, 0x00, 0x00, 0x00, 0x78, 0x85, 0x82, 0x8D, 0x70, 0xA2, 0x9E, 0x42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C0, 0x30, 0x08,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1F, 0x6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04, 0x08, 0x30, 0xC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60, 0x1F,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44, 0x28, 0xFE, 0x28, 0x44, 0x00,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8, 0x08, 0x08, 0xFF, 0x08, 0x08, 0x08, 0x00,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B0, 0x7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80, 0x8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0, 0xC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80, 0x70, 0x00, 0x00, 0x00, 0x00, 0xE0, 0x1C,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0 */
    0xC0, 0x20, 0x10, 0x10, 0x20, 0xC0, 0x00, 0x00, 0x3F, 0x40, 0x80, 0x80, 0x40, 0x3F, 0x00, 0x00,
    /* 1 */
    0x2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F,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2 */
    0x60, 0x10, 0x10, 0x10, 0x20, 0xC0, 0x00, 0x00, 0xC0, 0xA0, 0x90, 0x88, 0x86, 0xC1, 0x00, 0x00
    ,
    /* 3 */
    0x20, 0x10, 0x10, 0x10, 0xE0, 0x00, 0x00, 0x00, 0x80, 0x80, 0x82, 0x83, 0x44, 0x38, 0x00, 0x00
    ,
    /* 4 */
    0x00, 0x00, 0x80, 0x60, 0xF0, 0x00, 0x00, 0x00, 0x18, 0x16, 0x11, 0x10, 0xFF, 0x10, 0x00, 0x00,
    /* 5 */
    0x00, 0xF0, 0x10, 0x10, 0x10, 0x10, 0x00, 0x00, 0x80, 0x81, 0x81, 0x81, 0x42, 0x3C, 0x00, 0x00
    ,
    /* 6 */
    0x80, 0x40, 0x20, 0x10, 0x10, 0x10, 0x00, 0x00, 0x3F, 0x42, 0x81, 0x81, 0x42, 0x3C, 0x00, 0x00
    ,
    /* 7 */
    0x70, 0x10, 0x10, 0x10, 0x90, 0x70, 0x00, 0x00, 0x00, 0x00, 0xE0, 0x1C, 0x03, 0x00, 0x00, 0x00
    ,
    /* 8 */
    0xC0, 0x20, 0x10, 0x10, 0x20, 0xC0, 0x00, 0x00, 0x38, 0x45, 0x82, 0x82, 0x45, 0x38, 0x00, 0x00
    ,
    /* 9 */
    0xC0, 0x20, 0x10, 0x10, 0x20, 0xC0, 0x00, 0x00, 0x83, 0x84, 0x88, 0x48, 0x24, 0x1F,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3, 0xC3,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C0, 0xC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B0, 0x7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0, 0x28, 0x28, 0x44, 0x44, 0x82,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0x88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2, 0x44, 0x44, 0x28, 0x28, 0x10, 0x00, 0x00
    ,
    /* ? */
    0xE0, 0x10, 0x10, 0x10, 0x20, 0xC0, 0x00, 0x00, 0x00, 0x00, 0xD8, 0x06, 0x01, 0x00, 0x00, 0x0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
    0xC0, 0x20, 0x10, 0x90, 0x90, 0x10, 0xA0, 0xC0, 0x3F, 0x40, 0x8F, 0x90, 0x90, 0x8F, 0x50, 0x5F,
    /* A */
    0x00, 0x00, 0x80, 0x70, 0x8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0, 0x8F, 0x08, 0x8F, 0xF0, 0x80, 0x00,
    /* B */
    0x10, 0xF0, 0x10, 0x10, 0x10, 0x20, 0xC0, 0x00, 0x80, 0xFF, 0x82, 0x82, 0x82, 0x45, 0x38, 0x00,
    /* C */
    0xC0, 0x20, 0x10, 0x10, 0x10, 0x20, 0x70, 0x00, 0x3F, 0x40, 0x80, 0x80, 0x80, 0x80, 0x40, 0x00
    ,
    /* D */
    0x10, 0xF0, 0x10, 0x10, 0x10, 0x60, 0x80, 0x00, 0x80, 0xFF, 0x80, 0x80, 0x80, 0x60, 0x1F, 0x00,
    /* E */
    0x10, 0xF0, 0x10, 0x10, 0x10, 0x10, 0x70, 0x00, 0x80, 0xFF, 0x82, 0x82, 0x82, 0x87, 0xE0, 0x00,
    /* F */
    0x10, 0xF0, 0x10, 0x10, 0x10, 0x10, 0x70, 0x00, 0x80, 0xFF, 0x82, 0x02, 0x02, 0x07, 0x00, 0x00,
    /* G */
    0xC0, 0x20, 0x10, 0x10, 0x20, 0x70, 0x00, 0x00, 0x3F, 0x40, 0x80, 0x80, 0x84, 0x7C, 0x04, 0x00
    ,
    /* H */
    0x10, 0xF0, 0x10, 0x00, 0x10, 0xF0, 0x10, 0x00, 0x80, 0xFF, 0x82, 0x02, 0x82, 0xFF, 0x80, 0x00,
    /* I */
    0x10, 0xF0, 0x1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F,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J */
    0x00, 0x00, 0x10, 0xF0, 0x10, 0x00, 0x00, 0x00, 0x40, 0x80, 0x80, 0x7F, 0x00, 0x00, 0x00, 0x00,
    /* K */
    0x10, 0xF0, 0x10, 0x80, 0x50, 0x30, 0x10, 0x00, 0x80, 0xFF, 0x83, 0x0C, 0xB0, 0xC0, 0x80, 0x00,
    /* L */
    0x10, 0xF0, 0x1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F, 0x80, 0x80, 0x80, 0xC0, 0x20, 0x00,
    /* M */
    0x10, 0xF0, 0x80, 0x00, 0x80, 0xF0, 0x10, 0x00, 0x80, 0xFF, 0x83, 0x3C, 0x83, 0xFF, 0x80, 0x00,
    /* N */
    0x10, 0xF0, 0xC0, 0x00, 0x10, 0xF0, 0x10, 0x00, 0x80, 0xFF, 0x80, 0x0F, 0x30, 0xFF, 0x00, 0x00,
    /* O */
    0x80, 0x60, 0x10, 0x10, 0x10, 0x60, 0x80, 0x00, 0x1F, 0x60, 0x80, 0x80, 0x80, 0x60, 0x1F, 0x00,
    /* P */
    0x10, 0xF0, 0x10, 0x10, 0x10, 0x20, 0xC0, 0x00, 0x80, 0xFF, 0x84, 0x04, 0x04, 0x02, 0x01, 0x00,
    /* Q */
    0xE0, 0x18, 0x04, 0x04, 0x04, 0x18, 0xE0, 0x00, 0x07, 0x18, 0x20, 0x20, 0x60, 0x98, 0x87, 0x00
    ,
    /* R */
    0x10, 0xF0, 0x10, 0x10, 0x10, 0x20, 0xC0, 0x00, 0x80, 0xFF, 0x84, 0x0C, 0x34, 0xC2, 0x81, 0x00,
    /* S */
    0xC0, 0x20, 0x10, 0x10, 0x10, 0x20, 0x70, 0x00, 0xE0, 0x41, 0x82, 0x82, 0x84, 0x48, 0x30, 0x00
    ,
    /* T */
    0x30, 0x10, 0x10, 0xF0, 0x10, 0x10, 0x3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F, 0x80, 0x00, 0x00, 0x00,
    /* U */
    0x10, 0xF0, 0x10, 0x00, 0x10, 0xF0, 0x10, 0x00, 0x00, 0x7F, 0x80, 0x80, 0x80, 0x7F, 0x00, 0x00,
    /* V */
    0x10, 0xF0, 0x10, 0x00, 0x10, 0xF0, 0x10, 0x00, 0x00, 0x01, 0x1E, 0xE0, 0x1E, 0x01, 0x00, 0x00,
    /* W */
    0x10, 0xF0, 0x10, 0xC0, 0x10, 0xF0, 0x10, 0x00, 0x00, 0x0F, 0xF0, 0x0F, 0xF0, 0x0F, 0x00, 0x00,
    /* X */
    0x10, 0x70, 0x90, 0x00, 0x90, 0x70, 0x10, 0x00, 0x80, 0xE0, 0x99, 0x06, 0x99, 0xE0, 0x80, 0x00
    ,
    /* Y */
    0x10, 0x70, 0x90, 0x00, 0x90, 0x70, 0x10, 0x00, 0x00, 0x00, 0x83, 0xFC, 0x83, 0x00, 0x00, 0x00
    ,
    /* Z */
    0x70, 0x10, 0x10, 0x10, 0x10, 0xD0, 0x30, 0x00, 0xC0, 0xB0, 0x88, 0x86, 0x81, 0x80, 0xE0, 0x00
    ,
    /* [ */
    0xFC, 0x04, 0x04,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0x8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7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3, 0x1C, 0xE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04, 0x04, 0xFC,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80, 0xF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60, 0x18, 0x06, 0x18, 0x60, 0x80, 0x00
    ,
    /* _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0x80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20, 0x60, 0x40,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
    /* a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66, 0x91, 0x89, 0x49, 0xFE, 0x80, 0x00, 0x00
    ,
    /* b */
    0x1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7F, 0x81, 0x81, 0x42, 0x3C, 0x00, 0x00,
    /* c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3C, 0x42, 0x81, 0x81, 0x81, 0x42, 0x00, 0x00
    ,
    /* d */
    0x00, 0x00, 0x00, 0x10, 0xF0, 0x00, 0x00, 0x00, 0x3C, 0x42, 0x81, 0x81, 0x7F, 0x80, 0x00, 0x00,
    /* e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3C, 0x4A, 0x89, 0x89, 0x8A, 0x4C, 0x00, 0x00
    ,
    /* f */
    0x00, 0x00, 0xE0, 0x10, 0x10, 0x20, 0x00, 0x00, 0x01, 0x81, 0xFF, 0x81, 0x01, 0x00, 0x00, 0x00,
    /* g */
    0x80, 0x40, 0x40, 0x40, 0x80, 0x40, 0x00, 0x00, 0x53, 0xAC, 0xA4, 0xA4, 0xA3, 0x40, 0x00, 0x00,
    /* h */
    0x1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F, 0x01, 0x01, 0xFE, 0x80, 0x00, 0x00,
    /* i */
    0x00, 0xB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1, 0xFF,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j */
    0x00, 0x00, 0x80, 0xCC, 0x00, 0x00, 0x00, 0x00, 0x40, 0x80, 0x80, 0x7F, 0x00, 0x00, 0x00, 0x00
    ,
    /* k */
    0x1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F, 0x98, 0x25, 0xC3, 0x81, 0x00, 0x00,
    /* l */
    0x1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F,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m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1, 0xFE, 0x01, 0xFE, 0x01, 0xFE, 0x80, 0x00,
    /* n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1, 0xFE, 0x01, 0x01, 0xFE, 0x80, 0x00, 0x00,
    /* o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3C, 0x42, 0x81, 0x81, 0x42, 0x3C, 0x00, 0x00
    ,
    /* p */
    0x40, 0x80, 0x40, 0x40, 0x80, 0x00, 0x00, 0x00, 0x80, 0xFF, 0xA0, 0x20, 0x10, 0x0F, 0x00, 0x00,
    /* q */
    0x00, 0x80, 0x40, 0x40, 0x80, 0x40, 0x00, 0x00, 0x0F, 0x10, 0x20, 0xA0, 0xFF, 0x80, 0x00, 0x00,
    /* r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1, 0xFF, 0x82, 0x01, 0x01, 0x00, 0x00, 0x00,
    /* s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E6, 0x49, 0x89, 0x91, 0x92, 0x67, 0x00, 0x00
    ,
    /* t */
    0x00, 0x00, 0xC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1, 0x7F, 0x81, 0x81, 0x40, 0x00, 0x00
    ,
    /* u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7F, 0x80, 0x81, 0x7F, 0x80, 0x00, 0x00,
    /* v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07, 0x39, 0xC0, 0x39, 0x07, 0x01, 0x00
    ,
    /* w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1, 0x1F, 0xE1, 0x1C, 0xE1, 0x1F, 0x01, 0x00,
    /* x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1, 0xE7, 0x18, 0x18, 0xE7, 0x81, 0x00, 0x00
    ,
    /* y */
    0x40, 0xC0, 0x40, 0x00, 0x40, 0xC0, 0x40, 0x00, 0x80, 0x81, 0x46, 0x38, 0x06, 0x01, 0x00, 0x00
    ,
    /* z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3, 0xA1, 0x91, 0x89, 0x85, 0xC3, 0x00, 0x00
    ,
    /* { */
    0x00, 0xF0, 0x0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2, 0x7D, 0x8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0x08,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80, 0x7D, 0x02,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C0, 0x20, 0x20, 0x60, 0xC0, 0x80, 0x80, 0x60
};

楼主:
/**************************************************************************//**
* @file     lcd_driver.h
* @version  V3.0
* $Revision: 3 $
* $Date: 19/06/20 10:49a $
* @brief    M051 series LCD Module library header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LCD_DRIVER_H__
#define __LCD_DRIVER_H__

extern void LCD_ClearScreen(void);
extern void LCD_Print(uint8_t line, char *str);
extern void LCD_EnableBackLight(void);
extern void LCD_DisableBackLight(void);
extern void LCD_Init(void);
extern void ShowCha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ascii_word);
extern void ShowCharCH(uint8_t x, uint8_t y, uint16_t index);
#endif /* __LCD_DRIVER_H__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