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timer定时器

楼主(2024-04-21):
51单片机中的定时器(Timer)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模块,它可以用于定时、计时和产生特定的时间延迟。下面是对51单片机定时器的详细介绍:

1. 定时器的基本原理:
51单片机通常有多个定时器,其中最常用的是定时器0(T0)和定时器1(T1)。
定时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一个计数器和一个预设值来实现定时功能。
当计数器的值与预设值相等时,定时器会触发中断或产生一个脉冲信号,然后重新开始计数。
2.定时器的工作模式:
定时器可以工作在不同的模式下,常见的模式包括定时模式、计数模式和PWM模式。
定时模式:定时器按照预设值进行计数,当计数器达到预设值时触发中断或产生脉冲信号。
计数模式:定时器根据外部输入的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可以用于计数外部事件的频率或脉冲数量。
PWM模式:定时器可以生成脉冲宽度调制(PWM)信号,用于控制电机速度、LED亮度等。
3.定时器的配置和使用:
配置定时器需要设置相关的寄存器,包括定时器的工作模式、预设值和中断使能等。
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预设值。
开启定时器,并使能相关的中断(如果需要)。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处理定时器中断事件。
根据需要进行定时器的停止、重启或重新配置。
定时器的使用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4.定时器的应用:
定时器可以用于实现精确的时间延迟,例如延时一定时间后执行某个操作。
定时器可以用于生成周期性的脉冲信号,例如用于控制LED的闪烁、蜂鸣器的鸣叫等。
定时器可以用于测量外部事件的频率或脉冲数量,例如计算电机转速、测量脉冲传感器的输入等。
5.代码举例说明
5.1 延时功能
通过定时器的定时模式,设置一个适当的预设值,使定时器按照预设值进行计数。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判断计数器是否达到预设值,如果达到则执行下一步操作。
可以使用延时功能来实现LED的闪烁、蜂鸣器的鸣叫等效果,通过控制定时器的预设值和中断频率来调整延时时间。 示例代码:
#include <reg51.h>

// 定义定时器的预设值,用于控制延时时间
#define TIMER_PRESET_VALUE 10000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_ISR(void) interrupt 1 {
//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TF0 = 0;
}

// 延时函数,参数为延时的毫秒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 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预设值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
TH0 = (65536 - TIMER_PRESET_VALUE) / 256; // 设置定时器的高字节
TL0 = (65536 - TIMER_PRESET_VALUE) % 256; // 设置定时器的低字节

// 开启定时器并使能定时器中断
TR0 = 1;
ET0 = 1;

// 循环延时
for (i = 0; i < ms; i++) {
// 每延时1毫秒触发一次定时器中断
for (j = 0; j < 10; j++) {
// 等待定时器中断完成
while (!TF0);
TF0 = 0; //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
}

// 关闭定时器和定时器中断
TR0 = 0;
ET0 = 0;
}

void main() {
// 延时1秒
delay_ms(1000);

// 这里可以添加其他需要延时执行的操作

while (1) {
// 无限循环
}
}
5.2 脉冲计数功能
通过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将定时器的计数器与外部脉冲信号相连。
每当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定时器的计数器会自动增加。
可以通过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器值,来计算外部事件的频率或脉冲数量,例如测量电机转速、计算脉冲传感器的输入等。 代码示例:

#include <reg51.h>

// 定义定时器的预设值,用于控制计数时间
#define TIMER_PRESET_VALUE 10000

// 定义计数器变量
unsigned int pulseCount = 0;

//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_ISR(void) interrupt 1 {
// 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
TF0 = 0;
// 每次中断计数器加一
pulseCount++;
}

void main() {
// 设置定时器的工作模式和预设值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在模式1
TH0 = (65536 - TIMER_PRESET_VALUE) / 256; // 设置定时器的高字节
TL0 = (65536 - TIMER_PRESET_VALUE) % 256; // 设置定时器的低字节

// 开启定时器并使能定时器中断
TR0 = 1;
ET0 = 1;

// 等待一段时间,接收脉冲信号
while (1) {
// 这里可以添加其他需要执行的操作

// 输出脉冲计数值
if (pulseCount > 0) {
// 这里可以将脉冲计数值输出到数码管、串口等
// 例如:P0 = pulseCount;

// 清零计数器
pulseCount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