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的几种精确延时

楼主(2024-04-22):
几种实现延时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硬件延时,要用到/计数器,这种方法可以提高CPU的工作效率,也能做到精确延时;另一种是软件延时,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循环体进行。

1 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实现精确延时

系统一般常选用11.059 2 MHz、12 MHz或6 MHz。第一种更容易各种标准的波特率,后两种的一个机器周期分别为1 μs和2 μs,便于精确延时。本程序中假设使用频率为12 MHz的晶振。最长的延时时间可达216=65 536 μs。若定时器工作在方式2,则可实现极短时间的精确延时;如使用其他定时方式,则要考虑重装定时初值的时间(重装定时器初值占用2个机器周期)。

在实际应用中,定时常采用中断方式,如进行适当的循环可实现几秒甚至更长时间的延时。使用定时器/计数器延时从程序的执行效率和两方面考虑都是最佳的方案。但应该注意,C51编写的中断服务程序编译后会自动加上PUSH ACC、PUSH PSW、POP PSW和POP ACC语句,执行时占用了4个机器周期;如程序中还有计数值加1语句,则又会占用1个机器周期。这些语句所消耗的时间在计算定时初值时要考虑进去,从初值中减去以达到最小误差的目的。

2 软件延时与时间计算

在很多情况下,定时器/计数器经常被用作其他用途,这时候就只能用软件方法延时。下面介绍几种软件延时的方法。

2.1 短暂延时

可以在C文件中通过使用带_NOP_( )语句的函数实现,定义一系列不同的延时函数,如Delay10us( )、Delay25us( )、Delay40us( )等存放在一个自定义的C文件中,需要时在主程序中直接调用。如延时10 μs的延时函数可编写如下:

Delay10us( )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

Delay10us( )函数中共用了6个_NOP_( )语句,每个语句执行时间为1 μs。主函数调用Delay10us( )时,先执行一个LCALL指令(2 μs),然后执行6个_NOP_( )语句(6 μs),最后执行了一个RET指令(2 μs),所以执行上述函数时共需要10 μs。 可以把这一函数当作基本延时函数,在其他函数中调用,即嵌套调用\[4\],以实现较长时间的延时;但需要注意,如在Delay40us( )中直接调用4次Delay10us( )函数,得到的延时时间将是42 μs,而不是40 μs。这是因为执行Delay40us( )时,先执行了一次LCALL指令(2 μs),然后开始执行第一个Delay10us( ),执行完最后一个Delay10us( )时,直接返回到主程序。依此类推,如果是两层嵌套调用,如在Delay80us( )中两次调用Delay40us( ),则也要先执行一次LCALL指令(2 μs),然后执行两次Delay40us( )函数(84 μs),所以,实际延时时间为86 μs。简言之,只有最内层的函数执行RET指令。该指令直接返回到上级函数或主函数。如在Delay80μs( )中直接调用8次Delay10us( ),此时的延时时间为82 μs。通过修改基本延时函数和适当的组合调用,上述方法可以实现不同时间的延时。

2.2 在C51中嵌套段实现延时

在C51中通过预处理指令#asm和#pragma endasm可以嵌套汇编语言语句。用户编写的汇编语言紧跟在#pragma asm之后,在#pragma endasm之前结束。

如:#pragma asm

汇编语言程序段

#pragma endasm

延时函数可设置入口参数,可将参数定义为unsigned char、int或g型。根据参数与返回值的传递规则,这时参数和函数返回值位于R、R7R6、R7R6R5中。在应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 #pragma asm、#pragma endasm不允许嵌套使用;

◆ 在程序的开头应加上预处理指令#pragma asm,在该指令之前只能有注释或其他预处理指令;

◆ 当使用asm语句时,编译系统并不输出目标模块,而只输出汇编源文件;

◆ asm只能用小写字母,如果把asm写成大写,编译系统就把它作为普通变量;

◆ #pragma asm、#pragma endasm和 asm只能在函数内使用。

将汇编语言与C51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无疑是人员的最佳选择。

2.3 使用确定延时时间

利用示波器来测定延时程序执行时间。方法如下:编写一个实现延时的函数,在该函数的开始置某个I/O口线如P1.0为高电平,在函数的最后清P1.0为。在主程序中循环调用该延时函数,通过示波器测量P1.0引脚上的高电平时间即可确定延时函数的执行时间。方法如下:

sbit T_point = P1^0;

void Dly1ms(void) {

unsigned int i,j;

(1) {

T_point = 1;

for(i=0;i<2;i++){

for(j=0;j<124;j++){;}

}

T_point = 0;

for(i=0;i<1;i++){

for(j=0;j<124;j++){;}

}

}

}

void main (void) {

Dly1ms();

}

把P1.0接入示波器,运行上面的程序,可以看到P1.0输出的波形为周期是3 ms的方波。其中,高电平为2 ms,低电平为1 ms,即for循环结构“for(j=0;j<124;j++) {;}”的执行时间为1 ms。通过改变循环次数,可得到不同时间的延时。当然,也可以不用for循环而用别的语句实现延时。这里讨论的只是确定延时的方法。

2.4 使用计算延时时间

用Keil C51中的反计算延时时间,在反汇编窗口中可用和汇编程序的混合代码或汇编代码显示目标应用程序。为了说明这种方法,还使用“for (i=0;i<DlyT;i++) {;}”。在程序中加入这一循环结构,首先选择build taget,然后单击start/stop debug session按钮进入程序调试窗口,最后打开Disassembly window,找出与这部分循环结构相对应的汇编代码,具体如下:

C:0x000FE4CLRA//1T

C:0x0010FEMOVR6,A//1T

C:0x0011EEMOVA,R6//1T

C:0x0012C3CLRC//1T

C:0x00139FSUBBA,DlyT //1T

C:0x00145003JNCC:0019//2T

C:0x00160E INCR6//1T

C:0x001780F8SJMPC:0011//2T

可以看出,0x000F~0x0017一共8条语句,分析语句可以发现并不是每条语句都执行DlyT次。核心循环只有0x0011~0x0017共6条语句,总共8个机器周期,第1次循环先执行“CLR A”和“MOV R6,A”两条语句,需要2个机器周期,每循环1次需要8个机器周期,但最后1次循环需要5个机器周期。DlyT次核心循环语句消耗(2+DlyT×8+5)个机器周期,当系统采用12 MHz时,精度为7 μs。

当采用while (DlyT--)循环体时,DlyT的值存放在R7中。相对应的汇编代码如下:

C:0x000FAE07MOVR6, R7//1T

C:0x00111F DECR7//1T

C:0x0012EE MOVA,R6//1T

C:0x001370FAJNZC:000F//2T

循环语句执行的时间为(DlyT+1)×5个机器周期,即这种循环结构的延时精度为5 μs。

通过实验发现,如将while (DlyT--)改为while (--DlyT),经过反汇编后得到如下代码:

C:0x0014DFFE DJNZR7,C:0014//2T

可以看出,这时代码只有1句,共占用2个机器周期,精度达到2 μs,循环体耗时DlyT×2个机器周期;但这时应该注意,DlyT初始值不能为0。

网友A(2024-08-23):
可以在Keil中通过反汇编代码来分析延时函数的执行时间。

网友B(2024-10-11):
配置定时器为特定频率。
设置计数器初值以达到所需延时时间。
启用定时器中断,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延时结束逻辑。

网友C:
如果使用软件延时循环,应确保在此期间不会发生中断,因为中断可能会打断延时过程,造成延时误差。

网友D:
使用硬件定时器可以实现更高精度的延时,但需要正确配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比较值。

网友E:
考虑中断优先级和响应时间,避免与其他中断冲突。

网友F:
不同的指令在单片机中执行所需的时钟周期数不同。例如,对于传统的 8051 单片机,一个机器周期包含 12 个时钟周期,像 “NOP”(空操作指令)这样简单的指令就占用 1 个机器周期。如果时钟频率为 12MHz,那么一个机器周期就是 1μs,一个 “NOP” 指令的执行时间就是 1μs。

网友G:
延时时间受单片机晶振频率的影响。在更换晶振或调整系统时钟时,需要重新计算延时时间。

网友H:
通过综合运用这些技术和注意事项,可以在单片机应用中实现精确的延时控制,满足各种复杂的应用需求。

网友I:
对延时函数进行优化,减少不必要的指令和循环次数,以提高延时的准确性和效率。

网友J:
避免在延时期间执行高优先级或长时间运行的任务。

网友K:
适用于延时时间较短且对CPU资源占用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L:
延时时间可以通过循环次数和单片机时钟频率来计算。但需要注意,由于循环体内部指令的执行时间也会影响延时精度,因此需要对循环体进行优化和校准。

网友M:
考虑到单片机可能同时执行多个任务,系统负载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延时精度。

网友N:
需要注意循环体的优化,以减少CPU资源的占用和提高延时的准确性。例如,使用无符号字符型变量作为循环变量,采用变量减减的方式做循环等。

网友O:
利用示波器来测定延时程序执行时间。

网友P:
在编写延时函数时,应避免使用复杂的计算或函数调用,这些都可能引入额外的时间延迟。

网友Q:
通过实验和校准,确保延时的准确性。实际延时可能因编译器优化、代码执行时间等因素有所不同。

网友R:
精确延时主要还是靠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
单片机的时钟源(如晶振)的精度直接影响延时的准确性。使用高质量的时钟源可以提高延时的精确度。

网友S:
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计数器来实现延时。这种方法可以解放CPU,让CPU在延时期间可以执行其他任务,更适合于实时系统。

网友T:
可以通过实验或计算来确定延时时间,并考虑定时器溢出标志的检测和处理时间。

网友U:
硬件定时器是实现精确延时的最佳方式,因为它不依赖于CPU执行其他任务的负载。

网友E:
晶振频率决定了单片机的时钟周期,从而影响延时的精度。常用的晶振频率有11.0592MHz、12MHz等,选择不同的晶振频率会影响延时计算。

网友V:
通过编写特定的循环代码来实现延时。这种方法简单,但会占用CPU资源,不适用于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网友K:
循环或软件延时函数(如delay())通常不适用于需要高精度延时的场合。

网友W:
编译器的优化级别可能会影响代码执行的时间,因此在精确延时要求高的场合,可能需要调整编译器优化设置。

网友X:
如果需要在不同的单片机平台上使用相同的延时代码,应考虑到不同平台的时钟频率和定时器特性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Y:
软件延时循环中的指令执行时间会影响延时的准确性。应尽量使用简单的指令集,并考虑编译器优化对延时的影响。

网友Z:
电源电压的波动也可能影响晶振的稳定性,从而影响延时的准确性。

网友AA:
在使用定时器时,中断可能会对延时产生影响。需要合理配置中断优先级和响应时间,以减少中断对延时精度的影响

网友AB: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尽量减少执行时间,以提高延时精度。

网友AC:
如果使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延时,确保中断服务例程执行时间短且高效。

网友Z:
选择合适的定时器预分频值,以便定时器计数器的溢出周期与所需的延时匹配。

网友AD:
在采用软件延时(如使用循环语句空转来达到延时效果)时,必须精确了解单片机的指令执行时间。

网友AC:
当使用外部时钟芯片或其他硬件电路来实现延时功能时,硬件连接的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AE:
一些编译器可能会对代码进行优化,例如,将一些看似冗余的指令省略或者调整循环结构的执行方式。

网友AF:
引入外部高精度时钟信号(如晶振)。

网友AG:
如果使用外部晶振,应选择高质量的晶振,并确保其稳定运行。

网友AH:
软件延时

网友AI:
如果使用了中断嵌套,确保了解不同优先级中断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可能影响定时器的准确性。

网友AJ:
编译器的优化设置可能会影响软件延时的准确性。

网友P:
软件延时主要采用循环体进行。

网友AK:
如果单片机支持低功耗模式,可以在延时期间进入低功耗状态以节省能源。

网友AL:
利用单片机内置的硬件定时器资源。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和预分频器。
设置计数器初值并启动定时器。

网友AM:
在使用软件延时时,尽量避免使用阻塞式延时(即在延时期间不执行其他任务)。这可以通过将延时函数放在中断服务程序或后台任务中实现。

网友AI:
对于长延时,需要正确处理定时器计数器的溢出,确保延时的准确性。

网友V:
避免在中断服务例程中进行复杂的操作或调用延时函数,这可能会导致中断响应时间不可预测。

网友W:
使用软件延时(如空循环)时,要考虑到编译后的指令周期数,这通常依赖于单片机的指令集和时钟频率。

网友AN:
在需要低功耗的场合,可以使用单片机的睡眠模式或低功耗模式,并通过中断来唤醒单片机。

网友:
考虑时钟信号的干扰和漂移问题。

网友AO:
在使用定时器时,需要注意定时器的溢出问题。如果延时时间较长,可能需要考虑使用多个定时器或采用其他方法来实现。

网友AP:
编写一个循环,循环体内执行空操作或轻量级操作。
通过调整循环次数来实现所需延时。

网友G:
软件延时受编译器、优化设置和CPU频率的影响较大,因此不太适合精确延时。

网友L:
延时时间主要取决于定时器的配置和时钟频率。需要确保定时器的预分频器、计数模式、重装载值等参数被正确设置。

网友F:
有些单片机开发环境提供了专门的延时库或工具,可以帮助简化延时计算和代码编写。合理利用这些资源可以提高开发效率和延时精度。

网友S:
在编写延时代码时,应注意代码的效率和可移植性。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代码,以提高延时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I:
晶振的频率可能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导致延时误差。在需要极高精度的场合,可能需要采取温度补偿措施。

网友AQ:
延迟是通过编写特定的循环代码实现的。这种方法简单,但是会消耗cpu资源,不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AR:
延迟时间受单片晶体振荡器的频率影响。更换晶体振荡器或调整系统时钟时,需要重新计算延迟时间。,

网友AS:
考虑到微控制器可能同时执行多项任务,系统负载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延迟精度。

网友AT:
适用于延迟短,对cpu资源占用要求低的场合。

网友AU(2024-12-03):
实验和校准保证了延时的准确性。实际延迟可能因编译器优化、代码执行时间等因素而异。

网友AV:
使用示波器测量延迟程序的执行时间。

网友AW:
delay()等环路或软件延迟功能通常不适合需要高精度延迟的应用。

网友AX:
精确的延迟主要通过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AY:
MCU的时钟源(如晶体振荡器)的精度直接影响延迟的精度。使用高质量时钟源可以提高延迟的精度。

网友AZ(2025-01-11):
在使用软件延迟时(比如使用空闲循环语句达到延迟效果),必须准确理解微控制器的指令执行时间。

网友BA:
当使用软件延迟(例如空循环)时,必须考虑编译后的指令周期数,这通常取决于微控制器的指令集和时钟频率。

网友BB:
在需要低功耗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微控制器的睡眠模式或低功耗模式,微控制器可以通过中断唤醒。

网友BC:
如果使用外置晶振,要选择高质量的晶振,并保证其稳定工作。

网友BD:
如果使用中断嵌套,一定要了解不同优先级的中断之间的交互,这可能会影响定时器的精度。

网友BE(2025-02-11):
软件延迟主要是通过使用循环体来实现的。,

网友BF:
如果您使用软件延迟循环,请确保在此期间没有中断发生,因为中断可能会中断延迟过程并导致延迟错误。

网友BG:
如果MCU支持低功耗模式,它可以在延迟期间进入低功耗状态以节省能量。

网友AW(2025-03-14):
在延时的时候,别搞那些紧急或者花时间多的任务,等着延时结束再做,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BH:
延时软件不可靠,准确度受多因素制约。

网友BI(2025-04-30):
定时器像一个独立的小闹钟,不管CPU忙不忙,它都能准时提醒你。

网友BJ:
低功耗时,让单片机睡大觉,有事儿中断叫醒它。

网友BA:
要考虑时钟信号稳定性和抗干扰措施,比如使用滤波器或稳压器,确保时钟源质量。

网友BK:
软件延时都是不精确延时

网友BL:
掌握这些技巧和小心思,单片机延时准,应对复杂应用自如。

网友AT:
电源不稳会让晶振抖动,导致计时不准。

网友BM:
使用软件延时,中断要关,不然时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