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while与do while应用实例

楼主(2024-04-29):
在C语言中,while 循环和 do while 循环是两种常用的循环结构。
区别:
1. 条件判断时机不同:while 循环在每次迭代之前对条件进行判断,如果条件为假,则不执行循环体内的代码。而 do while 循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内的代码,然后再对条件进行判断。
2. 循环体执行次数不同: while 循环可能一次都不执行循环体内的代码,如果条件一开始就为假。而 do while 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内的代码,即使条件一开始就为假。
联系:
1. 两种循环结构都用于重复执行一段代码,直到满足特定条件为止。
2. 无论是 while 循环还是 do while 循环,都可以通过修改循环条件来控制循环的执行次数。
3. 在循环体内,可以使用 break 和 continue 语句来控制循环的流程,无论是 while 循环还是 do while 循环都适用。

网友A:
while循环:通常用于当需要先判断条件再执行循环体的情况。例如,计算1到100之间所有整数的和时,可以使用while循环来累加求和。
do while循环:适用于至少需要执行一次循环体后再进行条件判断的情景。如使用do while循环来计算1加到100的值,或者输出1到10的值,以及寻找100到999之间的水仙花数。

网友B:
while 循环在每次迭代之前都会检查循环条件。如果循环条件在第一次检查时就为 false,则循环体一次都不会执行。而 do-while 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再检查循环条件。

网友C: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while 循环先判断条件,如果条件为真,则执行循环体;而 do-while 循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再判断条件,如果条件为真,则继续执行循环体。

网友D:
while和do while循环各有适用场景,while循环适合于条件前置的场景,而do while循环则确保了循环体至少执行一次。

网友E:
如果初始条件不满足,while 循环不会执行任何操作,而 do-while 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

网友F:
从语法上讲,while 循环只需要一个循环条件和循环体。而 do-while 循环则需要一个 do 关键字来开始循环体,一个 while 关键字来指定循环条件,以及一个分号来结束循环语句。

网友G:
对于while循环,如果初始条件不满足(即为假),那么循环体内的代码将不会被执行。而对于do-while循环,无论初始条件是否满足,循环体内的代码都会至少执行一次。

网友H:
do-while 循环与 while 循环类似,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它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再检查循环条件。

网友I:
当你需要确保循环体内的代码至少执行一次时,应该使用do-while循环。

网友J:
由于 while 循环可能一次都不执行,所以它适用于那些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才执行的任务。而 do-while 循环则更适用于那些需要至少执行一次的任务,无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K:
由于do while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即使初始条件不满足,而while循环在初始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不会执行循环体

网友L:
while与do-while的区别:

执行顺序:while循环先判断条件,然后执行循环体。如果初始条件为假(false),循环体将不会执行。而do-while循环先执行循环体,然后判断条件。因此,do-while循环至少会执行一次循环体。
适用场景:while循环适用于在循环开始前就需要判断条件的场景,而do-while循环适用于至少需要执行一次循环体的场景。

网友M:
do while的结构保证了循环体至少会被执行一次,这是因为条件判断出现在循环体的后面,而while循环中,如果第一次条件判断就为假,则循环体一次都不会被执行。

网友N:
while循环在每次循环开始前进行条件判断,如果条件为真则执行循环体;do while循环则是先执行一次循环体,然后进行条件判断。

网友O:
一个不做条件判断,一个要做条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