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整流桥电路图工作原理

楼主(2024-04-27):
整流桥电路的工作原理基于四个二极管组成的桥式配置,用于将交流电(AC)转换为直流电(DC)。以下是整流桥电路工作原理的详细解释:12

正半周期工作原理:

当交流电的正半周期到来时,二极管D1和D2正向偏置,而D3和D4反向偏置。这意味着D1和D2导通,允许电流通过它们流向负载,而D3和D4不导通,相当于断路。
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方向在这个时期是固定的,由D1和D2形成的回路确定。
负半周期工作原理:

在负半周期,情况相反,二极管D1和D2反向偏置,不导通,而D3和D4正向偏置并导通。这样,电流通过D3和D4流向负载,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方向与正半周期相同。
输出波形:

尽管输入是交流电,整流桥的输出是脉动直流电,其中负载上的电压和电流方向在正半周期和负半周期是相同的。这意味着输出是单向脉动电压,其有效值高于输入交流电的有效值。
优点:

桥式整流电路不需要特殊的中心抽头变压器,这有助于减小电路的尺寸和成本。
与半波整流相比,桥式整流输出的脉动频率是后者的两倍,提高了效率。
参数考虑:

在选择二极管和电容时,必须考虑二极管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和电容的滤波效果,以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效率。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整流桥电路如何有效地将交流电转换为单向脉动直流电,同时保持负载上的电流方向不变。

网友A:
楼主没有贴上电气原理图  不知道是全桥整流还是半桥整流

网友B:
整流桥元器件的选型是不是还得看电压的等级呢

网友C:
如何消除整流之后的点电信号的脉动 使其变的平缓呢

网友D:
看楼主的介绍 应该就是全桥整流电路的解释了

网友E:
整流桥的电路也是分成很多种的 根据应用不同 都会有所调整

网友F:
整流桥器件的选型和电路功率相关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