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关于BLDC使用PID调速的理解

楼主(2024-04-30):
1.对于Kp系数的理解: u(t) - u(t-1)是两次偏差之间的差值, Kp就是系数, P = (1/Kp)*[u(t) - u(t-1)], 我们调节的就是Kp这个值。
  从公式可以明白,P表示的就是偏差的趋势,如果偏差的趋势增大了(正数),就要增大调节量让当前值更快的接近目标值从而抑制偏差增大。如果偏差的趋势减小了(负数),就要减小调节量让当前值更快的接近目标值从而抑制偏差增大;

2.对于Ki系数的理解: u(t)=目标值 - 实际值, Ki就是系数, I = (1/Ki)* u(t), 我们调节的就是Ki这个值。从公式可以明白,I表示
  的就是当前的偏差值,如果当前的实际值大于目标值,那么I<0,就要减小调节量抑制偏差增大。如果当前的实际值小于目标值,那么I>0,就要增大调节量抑制偏差增大;

3.最终的输出公式,假如占空比的值用y表示,则y(t) = y(t-1) + P + I,实际中,y往往表示定时器PWM高电平周期的装载数;

4.明白上面原理后,我们再理解Kp,Ki 取值对于调节量的意义。 假如占空比的范围是0 - 100. 那么如果我们取Kp=5, 那么速度的偏差趋势超过5rpm我们就增加或者减小1个占空比(5 / 5 =1),如果取Ki = 20, 那么目标值和实际值相差20rpm,我们就调节1个占空比。可以看出Kp取值越小,那么调节的速度就会越快,也就是从当前值达到目标值的时间越短,整个系统越加灵敏,Kp值过小会导致严重的震荡。另外,如果Ki取值越小,那么最终的值就约接近目标值。如果Ki=20,那么目标值跟实际值会靠近20rpm的偏差,如果Ki=500,那么就是接近500rpm的偏差。同样,Kp值过小会导致严重的震荡;

5.启动占空比的确定,BLDC启动的时候要按一个相对可靠的占空比启动,换句话说,在需要启动BLDC的时候,要发送一个稳定可靠启动的占空比值比如duty=20%稳定20秒左右,再开始PID速度调节,这样做可以提高电机的启动速度,以及调速的稳定性。

6.关于加减速度,比如从0rpm 到达 10000rpm, 我们的目标值直接设为10000rpm, 那么速度会增加得非常的块,所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步长step,调节这个step,sstep的值越大,加速度就越大,反之亦然。

7.关于系统的响应,周期:   这里牵涉到几个时间的参数: 转速采集周期t1, PI调节周期t2,电机的响应时间t3。t3必须尽可能的小,t1最好是小于t2,表示采样速度快于PI的调节速度, 理想的关系是: t3 < t1 < t2。

8.问题:我们在调节PID的时候,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8.1震荡问题:一种是边震荡边接近目标值,还有一种是在目标值附近震荡,电机转速忽高忽低噪音明显;
解决方法:先让step尽量小些甚至从1开始,让Ki,Kp尽量大些,比如Ki=100,Kp=100,如果此时系统稳定,则减小Ki的值,如果不稳定,继续增加Kp,Ki的值直到系统稳定,然后逐步减低Kp,Ki的值得到尽可能快的加减速时间和尽可能接近目标值。同时,还需要注意占空比的分辨率,比如占空比0-100对应的定时器装载值也是0-100,且对应转速0-10000,那么占空比的分辨率就是100rpm,也就是调节一个占空比值就会导致100rpm的变化,那样系统是相当灵敏的,特别是在低速阶段容易产生震荡。可以把占空比对应的装载值放大10倍,0-100的占空比对应装载值是0-1000,然后0-1000对应0-10000rpm。公式:y(t) = y(t-1) + P + I 计算的一般是定时器的装载值。这样就会给系统带来很好的稳定性,特别是低速阶段。
   8.2目标值偏差大:这个通过调节Ki值来缩小偏差。
   8.3加减速时间问题:这个可以通过step值来调节。假如step=10,每隔50ms调节一次,那么目标值5000rpm,n = 5000/50=100,那么就是100个周期5秒目标值变为5000,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调节这个值。在低速段可以减小这个step的值来提高系统稳定性。

9.关于PWM的频率:PWM的频率会影响占空比和速度曲线的对应关系,并且影响启动和停止的占空比值。具体的意思是:PWM的频率f=1kHz的时候,duty=22%,此时的速度值是3000rpm,电机需要在duty>15%才可以启动,启动后duty<10%电机会停止。PWM的频率f=25kHz的时候,duty=20%,此时的速度值是3000rpm,电机需要在duty>12%才可以启动,启动后duty<11%电机会停止。
如果频率很高,那么响应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在低速段震荡明显,因为稍微调节下占空比的值转速变化很大,比如f=25kHz,那么占空比只有在高于20%的时候才可以得到稳定的转速,低于20%的时候,系统震荡很明显。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个时候定时器的装载值范围比较小,1/8us的定时器时钟源得到25kHz的PWM频率装载值是320,占空比的分辨率比较大对应转速敏感.
如果频率比较低,那么响应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在低速段容易稳定,因为稍微调节下占空比的值转速变化不大,比如f=1kHz,那么占空比只有在低于20%的时候也可以得到稳定的转速,低于20%的时候,系统震荡不明显,甚至可以得到很低的稳定转速。另外一个因素是这个时候定时器的装载值范围比较大,1/8us的定时器时钟源得到1kHz的PWM频率装载值是8000,占空比的分辨率比较小对应转速不敏感。

网友A(2024-08-23):
系统的响应时间、转速采集周期和 PI 调节周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理想状态是电机响应时间 (t3) 小于转速采集周期 (t1),而采集周期又小于 PI 调节周期 (t2),即 t3 < t1 < t2。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BLDC)由于其高效率、低维护和良好的调速性能,在许多应用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在单片机控制BLDC电机进行调速时,比例-积分-微分(PID)控制器是一种常用的控制算法。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结合其他控制策略或对PID控制器进行改进,以满足特定的控制要求。

网友C:
可以使用位置式或增量式PID算法,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式。

网友D:
使用单片机和PWM模块来控制电机的转速。通过调整PWM的占空比来改变电机的转速。

网友E:
实际应用中,如果积分项过大,可能会导致积分饱和,因此需要限制积分项的范围。

网友F:
PID控制器的采样时间决定了控制器运行的频率。采样时间太长会导致控制不够精确,太短则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计算负担。

网友G:
通过合理配置PID参数并结合合适的硬件,可以实现对BLDC电机的有效控制。PID控制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大大提高电机控制的精度和响应速度。

网友H:
理解并正确实现PID控制对于确保BLDC电机在单片机控制下的高效和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G:
单片机关于无刷直流电机(BLDC)使用PID调速的理解,主要涉及PID控制算法在无刷直流电机速度控制中的应用。

网友I:
PID调速是一种基于反馈控制的方法,通过调整控制器的输出信号,使被控对象的实际值尽可能接近目标值。在无刷直流电机控制中,PID调速可以实现对电机转速的精确控制。

网友J:
在 BLDC 控制中,PID 控制器通常用于调节电机的速度。通过调整 PWM 信号的占空比来改变施加到电机的电压,从而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K:
通过合理调整比例系数、积分系数和微分系数,可以使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避免出现振荡和不稳定现象。

网友L:
通过精确调整控制量,可以使电机速度稳定在设定值附近。

网友M:
PID控制器通过调整电机的输入电压或电流,来控制电机的转速。速度传感器(如编码器)提供反馈,与设定的目标速度进行比较,得到误差信号。

网友N:
为了实现精确的调速控制,需要使用传感器对电机的转速进行实时监测。常见的传感器有霍尔传感器、编码器等。这些传感器可以将电机的转速转换为电信号,输入到单片机中。

网友O:
单片机通过读取传感器的信号,获取电机的实际转速,并与目标转速进行比较,计算出误差。

网友:
PID 控制可以适应不同的电机负载和工作条件,具有较强的鲁棒性。

网友P:
PID算法是一种常用的反馈控制算法,通过计算目标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偏差,并结合比例(P)、积分(I)和微分(D)三个控制项来调整控制量。
公式:u(t) = Kp * e(t) + Ki * ∫e(t) dt + Kd * de(t)/dt,其中u(t)是控制量,e(t)是偏差,Kp、Ki和Kd是PID控制器的增益系数。

网友Q:
单片机在控制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调速过程中,常采用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算法来实现精确的速度控制。

网友R:
在单片机中使用PID调速控制BLDC电机时,通常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如定时器芯片,这可能会增加系统的成本。

网友S:
通过编写PID控制算法,实时计算并调整PWM占空比,以使电机速度接近设定值。

网友:
在软件实现中,要注意变量的定义和数据类型的处理,确保计算精度和效率。

网友T:
PID 控制器是一种常用的闭环控制系统,用于调节电机的速度或位置。PID 控制器通过调整控制信号来纠正实际输出与目标设定值之间的偏差,从而实现精确的控制。

网友U:
在单片机控制无刷直流电机(BLDC)时,PID调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PID调速通过比例(Proportional)、积分(Integral)和微分(Derivative)三个环节的反馈控制,实现对电机速度的精确控制。下面将详细介绍PID调速的原理、实现方法以及在BLDC电机控制中的应用。

网友V(2024-09-22):
PID控制器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难以找到最优的PID参数,或者在面对复杂的动态变化时可能表现不佳。

网友I:
根据误差,单片机使用 PID 算法计算出控制量。具体的计算过程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在计算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比例系数、积分系数和微分系数,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W:
PID控制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P、I、D三个参数的设置。这些参数需要根据具体的电机特性和应用需求进行调整。

网友X:
在单片机实现的PID控制器中,需要定期采样电机的实际速度,并与目标速度进行比较,计算出误差。然后,根据PID算法计算出控制量,通过调整电机的PWM占空比来改变电机的转速。PID参数(Kp、Ki、Kd)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以达到最佳的控制效果。

网友Y:
在BLDC电机中,通常还需要控制电机的相电流,以保证电机能够平稳运行并提供足够的扭矩。PID控制器可以用来调节电流的大小。

网友Z:
使用整型或浮点型数据类型进行计算,根据单片机的处理能力和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

网友AA:
PID控制器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电机类型和应用场景,只需适当调整参数即可。

网友AB:
计算出的控制量可以用来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或电流,从而调整电机的转速。单片机可以通过输出 PWM 信号、模拟电压信号等方式,控制电机驱动器,实现对电机的调速控制。

网友AC:
使用PID调速控制BLDC电机时,需要对电机的速度进行实时监测和调节。这涉及到对电机的转速或位置进行采样,并根据PID算法计算出控制量来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为了实现这一过程,通常需要使用定时器来产生精确的时间间隔,以便在固定的时间点进行采样和控制输出。

网友AD:
通过观察电机的响应情况,逐步调整PID参数,消除震荡,提高响应速度。

网友AE:
在单片机上实现 PID 控制器时,可以使用定时中断来定期更新 PID 控制器的状态。

网友AF:
PID控制器需要能够快速响应电机负载的变化和外部干扰,保持电机速度的稳定。

网友E:
在单片机控制的无刷直流电机(BLDC)调速系统中,PID控制器是一种常用的控制算法,用于调整电机的速度以达到目标设定值。PID控制器通过计算比例(P)、积分(I)和微分(D)三个部分的误差来调整控制输出,从而实现对电机速度的精确控制。

网友AG:
PID,该控制能适应不同的电机负载和工况,具有很强的鲁棒性。

网友AH:
PID算法虽然简单,但是要把三个参数调好才是最难得。

网友AI:
理解并正确实施pid控制对于确保微控制器控制下的无刷直流电机高效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AJ:
位置或增量pid算法可用于根据特定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AK:
使用整数或浮点数据类型进行计算,并根据微控制器的处理能力和精度要求选择适当的数据类型。

网友AL:
单片机使用PID算法控制BLDC(无刷直流电机)调速是通过实时调整目标速度与当前速度的误差来精准控制电机速度,确保系统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