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bldc电机减速原理

楼主(2024-04-22):
1:电机正常匀速转动,直流电压约等于反电动势,如下图所示

电流穿过A,B相,对定子产生顺时针力,电子顺时针转

2:当减小占空比时,直流电压小于反电动势。根据公式

V=Vr+Vl+Vbemf。V是直流电压,Vbemf是反电动势电压,Vr是线圈内阻电压,Vl是电感两端电压。

可见Vl是小于0的,线圈电流,其中Iv是初始电流,L是线圈电感。可见线圈电流是随时间减小的。如果直流电压小于反电动势的时间够长,线圈电流最后就会变成负值,电流会变化方向。

如图所示,将会对定子产生逆时针力,让电机减速。

3:影响

  • 反向电流会给电源充电,如果不是蓄电池,电源电压将会升高,会导致过压。
  • 如果减速过快,反向电流可能会过大,导致mos管烧坏。

网友A:
bldc电机速度越慢,是不是扭矩越大?

网友B:
bldc电机驱动设计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C:
要用FOC矢量控制算法,电机运行丝滑。

网友D:
如果需要急刹怎么处理

网友E:
矢量控制算法有例程不?

网友F:
如果突然断电,电流灌回来有啥影响吗

网友G:
这个通入相反的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