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printf打印数据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4-04-24):
51 单片机 通过 printf 打印格式化数据的时候,不能使用 %d 之类的占位符,转而使用以下占位符:

待打印数据的大小        格式化的符号        备注
占位符 8位        bd/bu        bd:有符号8位数据 bu:无符号8位数据
占位符 16位        hd/hu        hd:有符号16位数据 hu:无符号16位数据
占位符 32位        ld/lu        ld:有符号32位数据 lu:无符号32位数据

网友A:
#include <stdio.h>

void test_printf (void) {
  char a = 10;
  int b  = 54321;
  long c = 0x7FFFFFFF;

  unsigned char x = 'B';
  unsigned int y  = 12345;
  unsigned long z = 0x4A6F6E00;

  float f = 10.1;
  float g = 33.59;

  char buf [] = "Test String";//不定长数组
  char *p = buf;

  printf ("char %bd int %d long %ld\n",a,b,c);
  printf ("Uchar %bu Uint %u Ulong %lu\n",x,y,z);
  printf ("xchar %bx xint %x xlong %lx\n",x,y,z);
  printf ("String %s is at address %p\n",buf,p);
  printf ("%f != %g\n", f, g);
  printf ("%*f != %*g\n", (int)8, f, (int)8, g);
}

网友B:
还有这个说法吗

网友C:
可能是格式字符串错误

网友D:
变量未初始化?

网友E:
如果你尝试打印超过缓冲区大小的字符串,可能会导致输出异常,甚至可能引发程序崩溃。

网友F:
如果你打印的指针指向无效的内存地址,或者指针未初始化,这可能会导致未定义的行为,包括打印异常数据。

网友G:
当你打印浮点数时,宽度和精度设置不当可能导致输出看起来异常。

网友H:
某些情况下,你的程序可能受到区域设置(locale)的影响,导致打印的数字格式与预期不符(例如,使用逗号作为千位分隔符)。

网友I:
在Keil C51中,当我们使用printf函数输出单字节变量时,应使用%bd或%bx作为占位符,而非标准的%d。

网友J:
这些占位符是为了适应不同大小的数据类型而设计的。

网友K:
使用了嵌入式系统不支持的占位符,或者占位符与传递给printf的参数类型不匹配,那么就会导致格式字符串错误。

网友L:
正确的格式化规定符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M:
标准的printf函数可能被重载或简化,从而不支持标准的格式化占位符。

网友N:
51单片机的编译器或库可能不支持某些标准的printf功能。

网友O:
%bd: 打印有符号8位整数(char类型)
%bu: 打印无符号8位整数(unsigned char类型)
%hd: 打印有符号16位整数(int类型)
%hu: 打印无符号16位整数(unsigned int类型)
%ld: 打印有符号32位整数(long类型)
%lu: 打印无符号32位整数(unsigned long类型)

网友P:
%d 和 %u 占位符在51单片机上是有效的,但是它们分别用于打印有符号和无符号的int类型数据,而不是特定于8位或16位。

网友Q:
printf格式化输出的特殊用法,这与标准C语言有所不同。

网友:
嵌入式系统通常会使用自定义的printf实现,这些实现可能只支持有限的格式选项,并且使用与标准库不同的占位符。

网友R:
用库里提供的好像会占用更多资源

网友S:
因为%d在Keil C51中默认代表的是16位的有符号整数,而%bd和%bx分别用来表示8位的有符号和无符号整数。

网友T:
在51单片机中,使用printf打印格式化数据时,不能使用%d之类的占位符,而需要使用特定的占位符。

网友:
通常使用的是8051架构的微控制器,其编译器可能对标准C语言的printf函数进行了特定的扩展或限制。

网友U:
标准的printf实现依赖于特定的库函数和运行时环境,而这些在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可能不可用或过于庞大。

网友V:
在标准C库中,%d用于有符号整数,%u用于无符号整数,%ld用于长整数

网友W:
使用了不正确的占位符,或者占位符与提供的数据类型不匹配

网友X:
对于8位有符号整数,可以使用%bd;对于8位无符号整数,可以使用%bu;对于16位有符号整数,可以使用%hd;对于16位无符号整数,可以使用%hu;对于32位有符号整数,可以使用%ld;对于32位无符号整数,可以使用%lu。同时,还可以使用%x、%X等占位符表示十六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