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PinConfigure篇

楼主(2024-04-27):
1. 上Nuvoton官网下载PinConfigure tool程式,可于软体与工具->软体工具->通用工具内找到下载连结

2. 打开软体后可看到软体的配置如下

3. 配置脚位可以透过左上角的MTP暂存器直接将配置值输入,点选左下角的支援模组选择对应脚位,或是直接于芯片脚位上点选功能

4. 已配置好的脚位会于其他功能显示红色,以避免错误的配置,若强制点选,则会跳出冲突的确认视窗来做为警示

5. 直接点选脚位上的reset可以将目前的功能取消

6. 于芯片周围点及左键两下可以叫出用户定义功能,可将脚位名称命名成自己熟悉的代号

7. 最后介绍上排比较重要的产生程式码,建议勾选模组化程式码,不然就只会有MFP暂存器的设定,对于之后的维护会比较困难,点选确认后会产生三个档案"MyProject.ncfg、MyProject.c及MyProject.h",再将*.c及*.h加入自己的project即可,*.ncfg为专案档,之后可再用PinConfig tool开启重新配置

网友A:
为啥好多前两站图片都看不到

网友B:
这个软件很实用,降低开发难度

网友C:
是不是用的直链,然后图床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