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模拟EEPROM 【转】

楼主(2024-04-30):
//***********************************************************************************************************
//  File Function: N76E003 APROM program DATAFLASH as EEPROM way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define ADDR_BASE 0x4700//位于地址末端.4700~47FF共256字节

#define FLASH_L_LOW            ADDR_BASE+1
#define FLASH_L_HIGH        ADDR_BASE+2
#define FLASH_H_LOW            ADDR_BASE+3
#define FLASH_H_HIGH        ADDR_BASE+4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page_buffer[128];

/*********************************************************
功能:读取APROM中的一位数据
参数:需要读取的内存地址(addr)
*********************************************************/
UINT8 Read_APROM_BYTE(UINT16 code *u16_addr)
{
    UINT8 rdata;
    rdata = *u16_addr>>8;
    return rdata;
}
/*****************************************************************************************************************
write_DATAFLASH_BYTE :
写入flash数据
user can copy all this subroutine into project, then call this function in main.
用户能复制这所有的代码区工程中,然后调用这个函数在主函数中

功能:在指定Flash地址写入数据
参数:需要写入的flash地址、需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_DATAFLASH_BYTE(unsigned int u16EPAddr,unsigned char u8EPData)
{
    unsigned char looptmp=0;
    unsigned int u16_addrl_r;
    unsigned int RAMtmp;

//Check page start address
    u16_addrl_r=(u16EPAddr/128)*128;
//Save APROM data to XRAM0
    for(looptmp=0;looptmp<0x80;looptmp++)
    {
        RAMtmp = Read_APROM_BYTE((unsigned int code *)(u16_addrl_r+looptmp));
        page_buffer[looptmp]=RAMtmp;
    }
// Modify customer data in XRAM
        page_buffer[u16EPAddr&0x7f] = u8EPData;

//Erase APROM DATAFLASH page
        IAPAL = u16_addrl_r&0xff;
        IAPAH = (u16_addrl_r>>8)&0xff;
        IAPFD = 0xFF;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2;
         set_IAPGO;

//Save changed RAM data to APROM DATAFLASH
        set_IAPEN;
        set_APUEN;
      IAPCN = 0x21;
        for(looptmp=0;looptmp<0x80;looptmp++)
        {
            IAPAL = (u16_addrl_r&0xff)+looptmp;
      IAPAH = (u16_addrl_r>>8)&0xff;
            IAPFD = page_buffer[looptmp];
            set_IAPGO;
        }
        clr_APUEN;
        clr_IAPEN;
}

/******************************************************************************************************************/

void main (void)
{
        UINT8 datatemp;
        UINT16 system16highsite;
/* -------------------------------------------------------------------------*/
/*  Dataflash use APROM area, please ALWAYS care the address of you code    */
数据闪存使用APROM区,请一定保证这部分数据和你的代码地址不会冲突
/*    APROM 0x3800~0x38FF demo as dataflash                                                         */
APRON 地址为0x3800~0x38ff  演示作为数据内存
/*     Please use Memory window key in C:0x3800 to check earse result                    */
请使用内存窗口密匙 (C:0x3800)去检查结果?????
/* -------------------------------------------------------------------------*/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串口初始化
//call write byte
        Write_DATAFLASH_BYTE (0x3802,0x34);//在0x3802地址写入数据0x34
        Write_DATAFLASH_BYTE (FLASH_L_LOW,0x55);//在0x4700地址写入数据0x55
        Write_DATAFLASH_BYTE (FLASH_L_HIGH,0x56);//0x4701写入0x56
        Write_DATAFLASH_BYTE (FLASH_H_LOW,0xaa);//0x4702写入0xaa
        Write_DATAFLASH_BYTE (FLASH_H_HIGH,0x66);//0x4703写入0x66
//call read byte
        datatemp = Read_APROM_BYTE(0x3802);
        system16highsite = ((Read_APROM_BYTE(FLASH_H_HIGH)<<8)+Read_APROM_BYTE(FLASH_H_LOW));

    while(1)
        {
//                printf ("\n data temp = 0x%bx", datatemp);//打印datatemp中数据
        }
}

网友A:
想不到N76E003也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B:
意义不大,底层读写还是flash,只是封装了一下接口函数而已。

网友C:
这个可以代替eeprom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