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M0516的开发环境的搭建

楼主(2024-04-27):
首先安装编程环境,我用的是MDK5.0。MDK可以跟C51装到同一个目录,这样既可以写C51的程序也可以写M051程序了。
第二步去新唐的官网下载 Nu-Link Driver for Keil RVMDK V1.24.6211.zip 仿真器的驱动,并安装好。
第三部下载M051 SeriesBSP_CMSIS_V2.01.002.zip和 M051 SeriesBSP_DirectRegisterAccess_EN_V1.01.003.zip,这两个是M051的库文件。据说用CMSIS库就像ARM M3的编程方式差不多(我没用过M3),DirectRegisterAccess库是直接操作寄存器跟51单片机的编程方式差不多。问了问高手,他们建议用CMSIS,因为更简单方便。我两个都装上了。这两个文件直接解压C盘即可,路径要记住,要在mdk里面填写。
打开MDK,新建一个项目,取名TEST,然后出现下图,点OK。
出现选择CPU对话框,找到M0516LBN,点OK.
然后下面对话框点yes。
然后就进入MDK的主界面了。再新建一个空文档,并保存,取名为main.c
在Source Group 1上点右键选择Add Existing Files to Group ,把main.c加进来。
点击工具栏上的这个图标。做如下设置。
下图的include paths里面写上刚才解压的 M051 SeriesBSP_CMSIS_V2.01.002.zip的路径。我写的是:
C:\Keil\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LibM051Series\CMSIS\CM0\DeviceSupport\Nuvoton\M051Series;C:\Keil\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M051SeriesBSP_CMSIS_v2.01.002\LibM051Series\StdDriver\inc
下图在scatter file里写:—map —first=’startup_M051Series.o(RESET)’ —datacompressor=off —info=inline —entry Reset_Handler
选择Nuvoton Nu-Link Debugger,然后点Settings按钮。
然后在main.c里输入以下代码
include <M051Series.h>
void SystemInit(void)
{}
int main(void)
{
//设置P2.0为强推挽输出
_GPIO_SET_PIN_MODE(P2, 0, GPIO_PMD_OUTPUT);
while(1)
{
//让P2.0交替输出高低电平。把LED灯的正极接到P2.0负极接地,LED就会一闪一闪的。
P20 = 1;
SYS_SysTickDelay(500000);
P20 = 0;
SYS_SysTickDelay(500000);
}
}
然后按Ctrl+F5就可以单步调试程序了。如果你没有设置断点的话,这时候LED就会一闪一闪的。
如果不想调试,想直接把程序烧入芯片做如下设置。
然后再点工具栏上的按钮。

网友A:
新塘有针对自己芯片的KEIL安装包

网友B:
有图片介绍更好

网友C:
官网应该有扩展包吧

网友D:
MDK5.0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可以与C51共用同一目录,方便同时编写和调试M0516和C51的程序。

网友E:
掌握如何在Keil环境下进行软件仿真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F:
需要在新唐的官网上下载并安装Nu-Link Driver for Keil RVMDK V1.24.6211.zip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G:
在开发环境中配置编译器,使其支持M0516的目标体系结构。

网友H:
通过实践项目和阅读示例代码来学习如何使用M0516单片机和开发环境。

网友I:
对于新唐M0516,可以使用Keil uVision、IAR Embedded Workbench或者GCC等编译环境。

网友J:
厂家会出相应的pack包吗

网友K:
在安装完IDE后,需要安装与M0516单片机对应的Pack包

网友L:
M0516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这些文档提供了关于单片机硬件和编程的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