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Nu-Link仿真器离线烧录方法

楼主(2024-04-25):
  • 打开软件,并点击“APROM”调入HEX文件

  • 将烧写器连接目标板,会自动识别目标芯片的型号:

  • 点击Setting,设置是否加密等配置:

  • 点击”Options”,选择离线下载“Offline Programming Mode”,以及设置离线烧写次数“Limit the numble of offline Programming ”,然后点击“OK”。

也可以选择自动烧录“Auto programming”,但是要注意如果烧写IO口被目标板占用的话,连接时可能会造成误判,导致无法正常自动编程。

  • 回到主界面中,点击“Start”,会出现提示信息:

  • 你选择了离线模式,将:
  • 只写flash数据到ICE
  • 将一直更新配置位

要继续吗?

点“确定”,之后将会从电脑将flash文件以及配置位(包括加密位)写入烧写器内部专门区域。

  • 离线烧写时,只需要将烧写器的USB连到充电器上供电,然后连接烧写器和目标板,按下烧写器上的按键即可。

烧写时,红灯常亮,绿灯闪烁,直到程序写入结束红灯灭绿灯常亮。N76E003烧写一般在2到3秒即能烧写结束。如果烧写过程接触不良等异常情况下,红灯会一直亮,绿灯闪烁,只需使烧写口与目标板接口接触良好,再次按下按键即可烧写。

楼主:
需要通过USB连接Nu-Link仿真器至电脑,并按下连接按钮使其连接到Nu-Link仿真器。

网友A:
启动Nu-Link离线编程工具

网友B:
在Nu-Link配置软件中,将烧录模式设置为“自动烧录”(Auto Burning),这样一旦Nu-Link连接到目标芯片,烧录过程就会自动启动。

网友C:
打开ICP烧录软件,并在选项中选择“Offline Programming Mode”(脱机编程模式)。您还可以设置离线烧写的次数限制。

网友D:
给目标板或芯片上电,Nu-Link会自动检测目标芯片并开始烧录固件。

网友E:
使用新唐科技提供的Nu-Link IDE

网友F:
根据Nu-Link仿真器的型号,可能需要按下仿真器上的按钮或使用跳线设置仿真器到ISP

网友G:
新唐还有自己的ide吗

网友E:
加载欲烧录文件:选择要烧录的APROM、数据Flash、LDROM或SPROM。

网友H:
在主界面按“开始”,将固件烧录到仿真器内。一旦烧录完成,仿真器就可以用于目标芯片的烧写工作。

网友I:
使用SWD接口将Nu-Link仿真器与目标板相连。一旦连接好,按下Nu-Link仿真器上的按钮即可开始进行脱机烧录过程。

网友J:
过Nu-Link的配置软件(如Nuvoton Nu-Link Tools)设置烧录参数,包括目标芯片型号、固件文件路径、烧录选项等。

网友K:
下开始,将文件及设定存入Nu-Link-Gang烧录器。

网友L:
勾选脱机烧录模式,并根据您的Nu-Link版本选择合适的电压。

网友M:
为电路板供电,Nu-Link仿真器会自动检测到目标微控制器,并开始脱机烧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