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 KEIL环境搭建,找不到device不识别

楼主(2024-04-23):
公司用新唐的芯片,网上关于新唐的资料相对ST确实少得可怜,搭建环境也是搞了好久,去keil官网下载安装了新唐的pack

打开官方参考工程还是提示找不到device,option里面也没有识别出来。
百度了好久,尝试了各种办法,发现只要安装Nu-Link_Keil_Driver就可以了。用惯了ST有点无语。

在官网https://www.nuvoton.com.cn/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m031-series/?group=Software&tab=2可以找到下载链接

安装这个驱动的最后会提示默认勾选安装一个USB驱动,这个也一起安装上吧。

现在Target和Device都可以识别出了

网友A:
主要是下载器的驱动,这个每家确实都不一样的。

网友B:
我记得前几年还能直接从官网下载很多资料,现在都不行了。

网友C:
是否已经正确下载并安装了Arm Keil MDK

网友D:
检查是否已经安装了必要的驱动。

网友D:
可以尝试在KEIL中设置正确的头文件位置。在工程中添加的C文件必须告知其正确的头文件位置,否则可能会出现找不到device的问题。

网友E:
可以用DAP-link就不用安装这个驱动了吧

网友F:
下载器都要安装厂家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