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PID算法代码

楼主(2024-04-22):
//算法调用方式
PID_InitTypeDef pid1;
pid1.enable=1;
pid1.enable_lim_ouput=1;
pid1.enable_lim_sum_error=1;
pid1.lim_sum_error=2000.0;
pid1.lim_up_output=180.0;
pid1.lim_down_output=0.0;
pid1.kp=1.5;
pid1.ki=0.01;
pid1.kd=0.01;

out=pidProcess(&pid1,90, deg);
motor_driver(out);

//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enable;                                                //输出使能
        uint8_t enable_lim_sum_error;            //积分限幅使能
        uint8_t enable_lim_ouput;                        //输出限幅使能

        double kp;                          //比例参数
        double ki;                          //积分参数
        double kd;                          //微分参数

        double lim_sum_error;        //误差积分限幅
        double lim_up_output;                //输出限幅 防止输出过大
        double lim_down_output;

        double sum_error;                //误差积分
        double last_error;                //上一次的误差
        double last_last_error;        //上上一次的误差

        double kd_output;
        double ki_output;
        double kp_output;
        double error_dec;

        double pid_output;
        double error;
}PID_InitTypeDef;

//代码运算部分                   //定义结构体 设定值 实际值
double PidProcess(PID_InitTypeDef* pid,double input, double measure)
{
        double output = 0;
        double error = input - measure;         //计算误差

        pid->sum_error += error;

        //误差积分限幅
        if(pid->enable_lim_sum_error == 1 && fabs(pid->sum_error) > pid->lim_sum_error)
        {
                        if(pid->sum_error > 0)
                                        pid->sum_error = pid->lim_sum_error;
                        else
                                        pid->sum_error = -pid->lim_sum_error;
        }

        output =        pid->kp * error
                                                        +   pid->ki * pid->sum_error
                                                        +   pid->kd * (error - pid->last_error) ;
/**************************************************************/
    //用于观察参数,可不加
        pid->kp_output = pid->kp * error;
        pid->ki_output = pid->ki * pid->sum_error;
        pid->kd_output = pid->kd * (error - pid->last_error);
        pid->error_dec = error - pid->last_error;
/*************************************************************/
        //输出限幅
        if(pid->enable_lim_ouput == 1)
        {
                        if(output > pid->lim_up_output)
                                        output = pid->lim_up_output;
                        if(output < pid->lim_down_output)
                                        output = pid->lim_down_output;
        }
        //更新误差值
        pid->last_error = error;
        //是否使能输出
        if(pid->enable == 1)
        {
                pid->pid_output = output;
                return output;
        }
        else
        {
                pid->pid_output = 0;
                return 0;
        }
}

网友A:
PID调节以及参数适配才是重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