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c语言实现PID算法

楼主(2024-04-21):
#include <stdio.h>
struct _pid
{
       float  error;        //差值
       float error_last;    //上一次差值
       float integral;      //差值的和
}

float Kp =0.01;    //比例系数,  提升速度
float Ki = 1;      //积分系数,稳定输出
float Kd =0.01;    //微分系数,减小振荡

float cur_speed = 0;        //当前的速度
float level = 0;            //用于输出pwm
float set_speed = 50;       //设定的速度

struct _pid pid;
void pid_init()
{
     pid.error = 0;
     pid.error_last = 0;
     pid.integral = 0;
}

void pid_control()
{
     pid.error=set_speed-cur_speed;
     pid.integral +=pid.error;

     level =Kp*pid.error+Ki*pid.integral+Kd*(pid.error-pid.error_last);
     pid.error=pid.error_lasst;

}
int main()
{
     pid_init();
     for(i=0;i<10;i++)
     {
           pid_control();
           printf("当前速度%f  等级 %f\n",cur_speed,level);

     }
     return 0 ;

}

网友A:
PID算法本身不复杂,难的是参数调优。

网友B:
有关PID算法的教程有很多,基础的知识其实就那么多,关键是怎么用好。

网友C:
PID算法重在参数调优

网友D:
PID的调试很麻烦吗?所谓的参数调优,针对不同设备,需要单独调试吗?

网友E:
参数整定才是重点

网友F(2024-09-18):
C语言开发PID算法确实会更好 一些,C语言是一种编译型语言,生成的机器码执行效率高,适合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控制系统

网友G:
这种pid还行,但是调参的时候就麻烦了

网友H:
这是就适用于电机方面的PID操作吗?

网友I:
这套代码具有较好的可移植性,可以在不同的硬件平台和操作系统上运行,便于跨平台开发

网友J:
PID在嵌入式系统、机器人控制、自动化设备等领域应用广泛,有大量的开发资源和社区支持

网友K:
我觉得这种算法挺好,简单易懂,很不错

网友K:
写的好简单啊,PID有这么简单的吗?

网友L:
这种就调节当前速度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M:
看这个代码真的简单,以前移植的PID都是好麻烦的啊

网友N:
话说,微分系统减小震荡这个是怎么玩的?

网友O:
还是不错,现在这个算法很多了,关键是调试

网友P:
C语言开发PID算法确实会更简单,PID算法涉及的层面还是很多的

网友Q:
PID参数优化确实很复杂重点就在参数调试

网友R:
PID算法其实重在参数的调节

网友O:
PID算法还是很成熟的。

网友S:
PID算法难的是参数调优。

网友T:
PID算法的教程研究一下

网友U:
pid.error=pid.error_lasst;

网友E(2024-10-31):
pid程序不复杂,定参数较麻烦

网友V(2025-04-30):
通过三个参数:比例(P)、积分(I)和微分(D)来调整控制量

网友W:
代码通用性强,适应多种硬件和系统,利于多平台开发。

网友X:
PID调节确实可以很简单,关键在于参数整定和系统特性。

网友A:
不得不说PID算法真的是很经典的一款算法啊

网友Y:
PID调参确实头疼,得细心调整参数平衡控制效果。

网友Z:
PID算法核心简单,关键在调整参数,实践出真知。

网友AA:
得看电机类型和PID控制要求。

网友E:
PID无处不在,超级好用